[工仪] PCE-660红外测温枪拆测

楼主(2020-02-21):
PCE-660红外测温枪

使用9V叠层电池

手柄底部侧面有一颗螺丝

24c02类存储器

3.3V DC

待机4.2uA

测温18.65mA

测温(关闭激光后)11.03mA

发射率可调

测试暖器温度

测试人体温度与倍尔康JXB-308对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79

说明书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的红外测体温,也是低2度左右。。。。看样子,工业用的是不能测体温的。。。。。。

网友:
特别好奇,这类东西上都装个菲镜,为什么不用普通透镜,有没有知道的的给解惑一下

网友:
楼主和测温枪干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的红外测体温,也是低2度左右。。。。看样子,工业用的是不能测体温的。。。。。。 ...

可能工业的辐射度设置的是钢铁、铸件等,,跟人体的辐射度不一致。。。所以,计算结果会有偏差。
另外执行标准不一样,体温枪要求0.1℃(单次)0.2℃(连续)测温范围35~42.。。。工业的可能1度 2度的误差,范围可能到几百度。。。自然设计时侧重就有所不同。。。比如在炼钢车间,1000度的铸件,到底是990度还是1010度,没人关心。。但是一个人体温是35度还是45度,就差很多了

网友:
专业温度计将皮肤发射率设为0.98测试人体后背部就很准。
额头表面温度本来比液下温度低,额温计为了方便测量而做了补偿。

网友:
我猜是卡点用的

网友:
分析下做工,性能等等,值不值的入手

网友:
谢谢精彩拆解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的红外测体温,也是低2度左右。。。。看样子,工业用的是不能测体温的。。。。。。 ...

好像体温功能时候,有个换算,比如测出36.8,实际皮肤表温度并没有这么高。

网友:
我用热成像也是没法测体温,也按照说明书折射率设成0.98,总是低2度左右

网友:
这玩意医用测温计和工业用测温计,硬件上没什么很大区别,软件上,发射率有细微差别,然后医用的可能还有个温度加权补偿,所以出来的数据是个计算过后的数据,工业用直接就是被测量物体表面温度。

网友:
工业用枪,用在人体上就有偏差了

网友:
这东西根本就不准说明误差0.3°  实际差的 多

网友(2020-06-19):
努力学习拆解

网友(2020-08-21):
什么都不错,就是牛屎给个差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