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关于pam8403功放板的疑问?

楼主(2020-02-21):
没事在家研究我的桌面小音箱。
采用的pam8403功放芯片,发现这家伙的设计和网上的典型设计不太一样。
音频输入对地的r3(103)这是起啥作用。
网上的典型电路图好像不需要这个。

发现这个8403出来的声音没8002功放板出来的声音柔。
用同样的喇叭箱子,出来的是两种不同风格的声音,
8403出来的声音干瘪,
而8002出来的声音舒服些。
虽然只是桌面小音箱,但是听感完全不同。

网友:
分压,匹配吧。猜的。双声,好过8002单声。

网友:
8002听着好一般是因为立体声输入的 LR 各串了一个10K电阻合合并了,声音听起来丰满。

网友A:
在这里的两个声道接成了分压接法,应该作用是消除电位器和功放芯片通道间差异调,节左右耳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的两个声道接成了分压接法,应该作用是消除电位器和功放芯片通道间差异调,节左右耳平衡 ...

这个103电阻,阻值大小有何影响,我看有些电路用的是4.7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03电阻,阻值大小有何影响,我看有些电路用的是4.7k的电阻。

光看一个不管用,还要参考它旁边那个接地电阻的阻止,两个电阻的比值决定了信号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