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买台可手写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2-21):
以前有过一台可以手写的笔记本,当然早就坏了,前些日子发过拆电池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939&extra=

这些日子各地学校都是让教师在家网课。声音通过话筒没问题,教师通过ppt也没问题,有的教师提前录下来更没问题,现场上课、需要手写的都是用书写投影仪的那个采集装置就行。
最近听网课,发现机构有别的办法更适合,可是看看我们单位却没有这样用的。
适逢自己的笔记本颇有故障,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797&extra=
现在是把cmos电池安上了,但笔记本自己的键盘反正是彻底不好办了(主板上的卡口坏)。看看别人的办法怎样实现?
1、看到的网课:教师直接写字,我们这儿就能看到写的字,等同于书写投影,但我们的书写投影是正面采集,就是在A4纸上写,投影能拍到笔和手,诸多不好。看得网课是只显示写的一笔一画,没有笔、手等。显然应该是在平板电脑上写的,相关内容即使传出来。
我家里有一个平板电脑,老婆用着玩游戏,华为的。如果用它来落实这个功能:
(1)有什么软件可用?
(2)除了wifi外,只有一个type-c充电口。wifi我觉得不靠谱,毕竟应付单位的上课是不能断网或者卡的,能否通过type-c充电口路由器上?有什么样的转换装置?好像有种扩展坞,不知是否合适?
(3)最关键的,是屏幕对应的用手画,而能用在教学手是太不准确的,有没有适应常见屏幕的笔?(当时的那个c2  800的笔记本对应的笔应该还在,只是不知道这儿能不能用)

说明一下:手写板肯定不行。就必须直接在屏幕上写并显示才能准确。

2、有没有笔记本有这种功能?笔记本别的都可以实现,就是有没有能在屏幕上直接写的?我还是习惯一般的笔记本,自己的那个也反正要更换了。
就是一般的笔记本是触摸屏的。

最期望达到第2项要求。

楼主:
才发现有个笔电软硬派专区,从没看过,就发到这儿了,估计看起来也一样

楼主:
手头老婆用的平板(我真需要可以拿来用)Huawei mediapad C5
cpu:Hisilicon Kirin 659
运行内存:4G
存储:64G。
实在不行用这个,那种触控笔能否用?

网友A:
手写板为啥不行?手写板更方便才对,在电容屏上写的话要防误触手套(不然没法用)+主动式电容笔(或者带电磁屏的平板+电磁笔),楼主说手写板不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不准,手写板也能定位写的位置(貌似是叫数位板)

网友B:
买个带电磁屏的平板就好了啊,写字画画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写板为啥不行?手写板更方便才对,在电容屏上写的话要防误触手套(不然没法用)+主动式电容笔(或者带电 ...

我有个手写板,不一回事,比如要画这个图,因为手写板上不显示。比如我要画这个海葵毒素的结构式,因为写的板子上不显示,没办法准确(我是举例,不是说就用这个,用这个的话照片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带电磁屏的平板就好了啊,写字画画都行

就是这个想法。不知哪款有,先淘宝搜搜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想法。不知哪款有,先淘宝搜搜看

劝你还是买微软的吧,苏菲二手的便宜的买一台应该可以,国产的牌子触摸屏都容易坏,我买的酷比的iwork11,没用多久触摸就坏了,电磁屏还能用,就是不能用手点了,一定要用笔,很麻烦。

网友:
x200t之前用过,还不错。压感屏,可以用笔写字。ppt右键可以批注。
现在买可以选择惠普的,或者戴尔的xt3之类的。性能强一点。
当时论坛买的x200t,16年买的。240元包邮,affs屏,无电池,硬盘。带坏电源(用dc线),1gd3内存。可换内存,抽取式硬盘,但cpu不能动
1g内存跑win7还能用。毕竟这玩意儿是看文档用的,不是上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劝你还是买微软的吧,苏菲二手的便宜的买一台应该可以,国产的牌子触摸屏都容易坏,我买的酷比的iwork11 ...

我们要的不就是用笔吗?用手的怎么画?能用笔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要的不就是用笔吗?用手的怎么画?能用笔就行。

那你记得把触摸驱动给停用了,否则到时候触摸坏了乱跳的时候设置起来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记得把触摸驱动给停用了,否则到时候触摸坏了乱跳的时候设置起来很麻烦的 ...

我想起来了,很多年之前买过一台p4系列的旋转屏幕,说是带触摸屏,但手不行,当时本子不配笔,那时候还没在本坛注册,好像也没有淘宝,我咨询过(忘记了是一乐还是长汀),别人说必须专用笔。电脑早扔了。
当时买的网址都记得
http://www.shxx86.com
现在这个网址都关了。

网友:
好像搞美术的用画图专用手写板,我看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起来了,很多年之前买过一台p4系列的旋转屏幕,说是带触摸屏,但手不行,当时本子不配笔,那时候还没 ...

你说的那种我现在就在用,小日本产了很多旋转屏的手写本,都是只有电磁屏的,必须用笔,这种不适合你用,电池都不行,太大太重,而且价格也没啥优势,还是平板最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种我现在就在用,小日本产了很多旋转屏的手写本,都是只有电磁屏的,必须用笔,这种不适合你用, ...

大、重都不要紧,关键必须用笔。我肯定不用手、必须用笔----平板家里就有。
看来不需要买了,只需要买个笔就行。

普通平板上这种笔叫什么?怎么搜?我的平板详见3楼

楼主:
淘宝搜平板笔,一大堆,但必须确凿无疑是现在的平板可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重都不要紧,关键必须用笔。我肯定不用手、必须用笔----平板家里就有。
看来不需要买了,只需要买个 ...

你那个是电容屏的,随便什么电容屏的笔都行,不过电容屏写字画图很不精准的,你可以随便买一支试试看,效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电容屏的,随便什么电容屏的笔都行,不过电容屏写字画图很不精准的,你可以随便买一支试试看,效 ...

那应该不用试了,你用过电磁屏的,是不是电磁屏的更准确些?按我的需要,一般而言,对其他性能没有多少要求。可以考虑就是为了单一功能。
想再问的就是:是否电磁屏的更精确些?

楼主:
百度了一下,还是电磁屏的才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c82e0e010146ub.html
看来我最早的那个应该是电阻屏的。记得是05年前后买的二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手写板,不一回事,比如要画这个图,因为手写板上不显示。比如我要画这个海葵毒素的结构式,因为写 ...

不显示但是屏幕上的鼠标和笔是对应的,移动笔鼠标也移动,定位到你要写的位置在手写板上写就行了(大部分手写板/数位板支持),不挑电脑,有些可以支持安卓系统,至于带电磁屏的平板,国产的只能说能用,当主力的话买大牌子别买那些台电啊酷比魔方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