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看这个开关电源为什么没有光耦?

楼主(2020-02-21):
正面背面都有光耦

网友:
这是原边稳压的吧

网友:
现在开关电源原边反馈的电路很多,使用的也很多。

网友A:
楼主,你家用电太浪费了,光线太亮了,弄得相机都过度暴光了。

网友:
太白了,白哗哗的

网友:
低成本方案  不配用上光耦以及tl431 ,因为用上光耦反馈电路会拉高成本

网友:
原边反馈的,用不到光耦,省成本,代价是电压稳定度略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家用电太浪费了,光线太亮了,弄得相机都过度暴光了。

阴天…专门打了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