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0-02-21):
(图片)

网友:
应该是27欧吧。

网友:
不是不2.7欧就是3.6欧的。

网友:
右边第一色环是红还是橙?红就是2,橙就是3。右边第二条色环是蓝还是紫??蓝是6,紫是7。

网友:
显然是2.7欧。

网友:
第一眼是2.7欧

网友:
应该是2.7,前3个环270,银环向前跳2位,棕色环误差1%

网友:
显然你应该百度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吧,阻值小在路测量其他元件不会影响他的阻值

网友:
27欧的红2紫7黑就是零 第三个色环就是零的个数

网友:
用这个往里套就是了。

网友:
看色环应该是2.7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