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HGM电机驱动

楼主(2020-02-21):
今天生产线一下拿来几台损坏的电机驱动过来,要我帮忙维修,这种驱动没有开型号,网上找不到相关的信息,应该是电机厂家定制的,

先拆开外壳,给标上序号,方便维修的时候记录过程

做一个简单的维修电源线,中间串一个灯泡,

再做一个简单的控制电路,其实就是启动,正反转切换开关,一个电位器调速,

先观察一下有没有明显的烧坏,不上电的情况下测量一下各电源是否有对地短路,场管是否有短路,
下面开始维修,第一台,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运行指示灯亮,继电器有吸合声音,测量各电源点电压,电压正常,说明电源部分正常,不工作应该是驱动部分有问题,仔细测量驱动部分各原件,发现R24开路,如下图所示,

第二台比较严重,运行灯不亮,继电器也不吸合,上电测量电压明显偏低,检测发现7805输出端对地短路,找出7805的电源部分,一一排查,当到下MCU时,不再短路,再次上电,发现电压还是不正常,再排查,发现驱动芯片IR2104有短路,更换,R22 R17开路,Q4短路,如图所示

第三台,上电后电压偏低,没有发现短路,开始走了弯路,以为是431的问题,更换后电压还是一样,后来想是电容的问题,把几个电容全部换掉,再上电,电压正常

楼主:
现在手上没有电机,等有电机了再接上电机确认维修结果,

网友A:
台上十年功,台下一辈子

网友:
楼主水平不一般啊!应该是变频电板

网友:
这是伺服吧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清晰,手到病除。。。。。。

网友:
楼主的字竟然和我十分相似。。。。。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上十年功,台下一辈子

真的是这样,背后花了很多时间画电路分析电路

网友:
集中修理同型号模块还是值得跑电路的,一两套就算啦哈哈

网友:
是无刷电机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