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32寸L32BN83 AOC液晶电视,修复无声音故障

楼主(2020-02-21):
家里的32寸L32BN83 AOC老液晶电视,半年前出现开机后有时会没有声音现象,刚开始是偶尔出现,关闭电源后再开就正常了,后面原来越频繁,需要多次开关机才正常,上网查下,发现是AOC的通病。前段参看大神的文章,自己动手修复,目前已经稳定运行了几个月。

电视外观如同

型号

拆机

查阅数码之家老站大神文章,诊断是3.3电源输出问题,明确了修复方法

本机损坏的芯片位置

一阵乱拆,终于拆下受损的芯片,这芯片焊下来就碎了

没有同样的芯片,在废弃的电脑主板上发现片TO220封装的LM1086,3.3V稳压的,拆下焊上,顺便把那颗滤波电容也换了
手艺不好,焊的难看。

开机试机,声音正常了!感谢坛里大神指点。

感谢围观。

网友A:
还是上网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网来得快

是的,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感谢大佬打赏,M币终于变+的了。

网友:
现在有网了,查东西很方便,买零件也方便。以前翻书,太麻烦了

网友(2020-04-02):
我接修的u602输出是4点9伏正常吗

网友:
24楼是2014年的,远古的回应

网友(2022-04-07):
同款型号,经常黑屏就和关机了一样,只有指示灯还是绿色的,关掉停一会又可以开了,好像天气热了就会这样,冬天没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