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爱MW600 立体声蓝牙耳机 来电显示一拖二FM拆机维修

楼主(2020-02-21):
其实很久不用耳机了,更不说蓝牙的了,担心伤耳朵。
但最近不是疫情上不了班,都在家里闲着,看视频的时候夫人觉得吵到她了没办法必须耳机了。

用了一天拖着线的耳机发现真不方便,想着N年前不是有个MW600的,有故障开不了机,应该是接触不良、虚焊、或者电池容量有问题;
所以才有了本贴;

优点
可以连接三个设备,无论在连接的是哪个设备都不会影响另外设备的接听电话
独立3.5mm耳机接口方便更换耳机
充满一次电大概可以听8小时音乐;
带OLED显示屏,可以显示连接状态,设备选择,收音机频率,歌曲名,时间
缺点
显示歌曲名(不支持中文,且兼容性差)
时间不显示
(歌曲名和时间这么些年用这么多手机,好像只有苹果支持最完美,SONY的手机没有用过不知道缺点再来就是华为的Mate7吧,现在用的Mate10,没办法显示时间和歌曲名)

产品图

这已经是维修后拍的图片了。

开始拆机
USB口下面用刀片拔开PC贴纸就能看到镙丝了;

拔下端盖,注意里面的电源按键掉下来了

另外一着,我的是因为背夹断了,不然的话要先拆背夹,才能拆这个镙丝;

拔下头壳,注意接听键别丢了。

然后从中壳内拔出主板电池,因为我图片是安装的时候拍的(这时候测试已经充电正常了)

再来拆主板塑料盖,原来主板是被两块塑料卡住进行固定的。

另一着,还是比较稳固的。

拆完就这个样子了

再来拆主板,主要的功夫就是分享双面胶了,这面是三个按键;

另外一边是触摸音量键,下面是海棉双面胶了,拆完就没有办法用了!

装回的时候得请同为SONY品牌的双面胶登场了,棉纸基材的双面胶; 有和楼主同行的么?

分离主板后的,不得不说可维修的还是非常高的。
讨厌的就是触动点连接久了会有可靠性问题,这已经是清理后的触点了。

电池型号,拍了几个细节图,只能拍成这样的了,淘宝上有兼容的电池购买,但看评论质量一般啊。我这台虽然年代多但充放电循环应该不多的;
这个电池也是卡进去的,应该可以翘出来的,我用万用表测试3.7V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没有拆;

使用可调电源充电看看

看看拆完后的主板,看着还好,虽然之前经常带着跑步,有汗水和雨水,但里面没有进水的痕迹;
SONY还是比较历害的,主板显示屏做到很小很薄了;

耳机插座还是焊接的很牢固的。

原来USB Micro接口是利用弹片与主板接触的,难道会充电没有反应,一是因为有点氧化,时间久了弹性弱了,只能作清理后,向外弯一下了;

拆完后的主板和USB接口,主板和电池也是用弹片接触连接的,只能作清理,主板上已经有氧化的痕迹了,好像也没有好的办法处理;

拆机后的全家福

经过弹片复位清理,主板触点的清洁后装回,开机正常,充电正常又开始愉快的玩起来了。
找出当时给其配的铁三角。

没有歌名及时间显示这个问题,不去纠结了。

三个播放按键,操作方便性还是不错的。

触摸控制的音量键和输入选择键,说实话并不是很好用,灵敏度时强时弱的,还是实体键操作可靠;

这个应该是我2010年左右买的,转眼间10年过去了,经过收拾还能正常使用已属不易,除了背夹的断裂造成没有办法夹不方便外,其它各部份状态还可以
电池估计也有损耗了,好像自从这台蓝牙耳机加后配的铁三角后,就没有买过耳机产品了;

后面桌面音箱烧了一断时间,近几年除便宜货不入耳其它不是很差的都可以听了,家庭影院也是大概2011年组的,后加过一个12寸的低间炮,投影也是720P的现在当电视机看都换过灯泡了就是不坏。算是退烧了吧!

THE  END
全文完毕

网友A:
索爱的东西还是很喜欢的,现在很难找到好的了,这电池要是坏了换起来也麻烦

网友B:
这个不错,就是比较贵!

网友C:
同款,也是背夹坏了,就是经典。工作n年没有毛病,上下班都是带它。

网友D:
有个索爱的DS970 那个音质,非常好,用了N年了,改装了个大电池盒子,照常服役!

网友E:
朋友送了个断背夹索爱MW600给我。一百多元买了个蓝牙5.0助听蓝牙麦克风F1。将2个蓝牙耳机配对后当助听器用。试了下索爱耳机声音有点小。现在吃灰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爱的东西还是很喜欢的,现在很难找到好的了,这电池要是坏了换起来也麻烦 ...

目前看电池还不错,好在淘宝有兼容的卖了,虽然评价一般,好在还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就是比较贵!

现在已经绝版了吧,后来有个铁三角的也不错的,好像也绝版了。。。

现在没人用这种了,时代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也是背夹坏了,就是经典。工作n年没有毛病,上下班都是带它。

音质还是不错的。

你居然还是原装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索爱的DS970 那个音质,非常好,用了N年了,改装了个大电池盒子,照常服役! ...

真到风烛残年的时候,也就只能是这个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送了个断背夹索爱MW600给我。一百多元买了个蓝牙5.0助听蓝牙麦克风F1。将2个蓝牙耳机配对后当助听器用 ...

真的专业的活,还是得专业的设备干才行。。

网友F:
真是索爱啊,还以为是那个索爱呢!

网友G:
我有个后期的sbh52,可惜不带MP3功能。

网友H:
可调电源是什么牌子型号,介绍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是索爱啊,还以为是那个索爱呢!

欢迎rose小姐姐光临。。

爱不能乱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后期的sbh52,可惜不带MP3功能。

这个也没有MP3的功能,属于一个蓝牙耳机,带个收音机功能(估计没几个人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调电源是什么牌子型号,介绍一下呗

睿登的啊,5020的,特价时候买的,现在已经有新版的了,看着更高大上,6006

网友:
我的断了背夹几年了,找了个小夹子用热熔胶粘住,没原装好用,好过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睿登的啊,5020的,特价时候买的,现在已经有新版的了,看着更高大上,6006 ...

哈哈多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
教你一招,弹片地下塞一条合适的胶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