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帝燃气灶不定期自动熄火怎么排查啊?

楼主(2020-02-21):
华帝燃气灶双灶,两边共用一个电磁阀,两个灶使用时都会不定期出现自动熄火,整个通道都清理干净了、感应针也一直是烧红的,故障依旧。没有可替换配件来排除,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如何排查是热电偶、脉冲还是电磁阀有问题?

网友:
更換感應針,檢查電磁閥。

网友A:
热电偶的阀弹簧硬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的阀弹簧硬度太高了

请问这个能排除是脉冲或电磁阀的问题吗?

网友:
在燃气灶方面,无非就是热电偶与电磁阀的问题。由于两边都有该现象,热电偶问题先排除(同时坏的几率不大)。由于共用一个电磁阀,那么它的故障概率大一些。当然,最好先看看燃气表的供电电池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新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