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非常蹊跷的问题,一年了都没解决,笔记本无规律断电关机

楼主(2020-02-21):
症状是笔记本无规律突然断电关机,就好像没装电池突然拔掉电源线那种效果,但是我电脑一直是装着电池的,并且也没停电
突然断电关机都发生在我用浏览器看网页的时候,此时电脑温度不高,不可能是过热断电。
断电之后可以立马按电源键开机,开机可以看见事件查看器立马有个kernelpower 41(63)
错误频率大概一月一次,最近一年出现过7,8次,我一直在坚持用

日志如下
BugcheckCode 0
  BugcheckParameter1 0x0
  BugcheckParameter2 0x0
  BugcheckParameter3 0x0
  BugcheckParameter4 0x0
  SleepInProgress 0
  PowerButtonTimestamp 132178487996624553
  BootAppStatus 0
  Checkpoint 0
  ConnectedStandbyInProgress false
  SystemSleepTransitionsToOn 0
  CsEntryScenarioInstanceId 0
  BugcheckInfoFromEFI false
  CheckpointStatus 0

去microsoft community 社区问了
他们回答如下
要帮助找到问题,请检查以下项目:
【超频】 禁用超频以查看当系统以正确速度运行时是否出现问题。
【检查内存】 使用内存检查器检查内存。 验证每个内存芯片是否具有相同速度,以及在系统中是否正确配置。
【电源】确保电源具有足够的功率以正确处理已安装的设备。
如果你添加了内存,安装了较新的处理器,安装了附加驱动器或添加了外部设备,则此类设备需要的电源电量可能多于当前可持续提供的电源电量。
【过热】 通过检查硬件的内部温度来检查系统是否过热。
【默认值】 将系统重置为系统默认值,以查看系统以其默认配置运行时是否发生问题。
【BIOS】更新、重置BIOS

可是我是笔记本电脑没法超频,
内存也用稳定性测试软件测试过几小时没报错
电源我试了手动拔掉会自动切换成电池供电,因为我是笔记本电脑
过热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风扇都没怎么转,在浏览网页负载也很低
我前段时间装过系统,还是这个毛病。
bios前段时间也重置过了。今天还是这个毛病。

太奇怪了

网友A:
硬件方面:建议检查一下电源充电小电路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方面:建议检查一下电源充电小电路板,是否有问题。

电池没电了可以自己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方面:建议检查一下电源充电小电路板,是否有问题。

充电功能正常,不过电池很老了,续航不高就是了,应该不是电池老化这个原因,因为突然拔掉电源坚持20分钟是没问题的

网友B:
主板,电源,内存,CPU这几个都有可能和这个故障有关,一个一个排查吧,不过先百度你这个笔记本型号别人有没有这个现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源,内存,CPU这几个都有可能和这个故障有关,一个一个排查吧,不过先百度你这个笔记本型号别人有 ...

没有搜到完全一样的故障,这款电脑是一款出货量很大的电脑。我也没其他零件更换我也没法确定到底是哪个问题

网友C:
只用适配器供电,会这样么?
无法解决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适配器供电,会这样么?
无法解决就换

一直都是装着电池+插电源用的,没拆掉电池试过

网友:
莫名其妙的不稳定故障,80%是主板的锅。

网友D:
建议把电池拆掉 先试试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我以前的笔记本就是电池坏了。弄的老是开机失败后来我把笔记本电池拆掉了 直接用电源 一切正常了。。反正先折电池试试呗。这个最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电池拆掉 先试试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我以前的笔记本就是电池坏了。弄的老是开机失败后来我把笔记 ...

正在试,不过至少要一两个月才能得出结论,因为故障很不频繁

网友:
CPU供电不足 检查主板上的dc转换

网友:
我有一台华硕X503M笔记本,莫名其妙就充不进电导致电池低电量自动关机,重新插拔充电器又可以充,但是充满又充不进电了,会慢慢耗光电池的电量关机。后面干脆怎么插拔电源适配器也充不进电了,无奈只能拆机看看,内置电池的,拔掉电池发现还是充不进电,插电源电源灯不亮,要接电池灯才亮。当时就怀疑主板坏了,正打算买新主板回来换,偶然拆下内存插上电源发现电源灯亮了,果断擦亮内存金手指装回屏幕硬盘开机,一切正常。再接上电池也能正常充电了。从不知道内存接触不良还有这种事,就是充不进电,平常用没任何问题,也不死机

网友E:
我觉得先软件后硬件吧,先把系统重新装一遍,再安装个软件,主要是看CPU和风扇转速的软件,不要给我说风扇不怎么转,就是过热不可能,有可能是风扇缺油,运转不流畅,导致CPU或者GPU的热量无法快速排出,但是风扇又不是卡死,而是偶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先软件后硬件吧,先把系统重新装一遍,再安装个软件,主要是看CPU和风扇转速的软件,不要给我说风扇 ...

风扇声音听得很清楚的,风扇检查过了,负载也很低,基本都是看网页时关机,温度50度左右

网友:
主板供电电路有问题,应该是电容快不行了,但又没有彻底坏掉,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