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改12v成功

楼主(2020-02-21):
在仔细学习坛哥的大作后,我也改了个电动车控制器,改好控制器通12v电压,电门锁上电后,中央红色灯亮了,循环闪烁11下,没有电机测试,估计成功了,
给大家看看成品
欢迎大家讨论学习

楼主:
没有人来参与讨论发言吗,提点意见,指导指导也行啊,

网友:
中间那个灯是报故障的。看看对应11下是什么故障。或者正常

楼主:
那么那几个颜色的线都是什么线呢?

网友:
改成12伏做什么用的

网友A(2020-10-24):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很

网友(2020-12-28):
引用 网友B:

是啊,楼主改成12v的目的是用于什么,没说啊?

网友:
确定可以用吗

网友:
为什么改12V

网友:
这题我熟悉,前段时间刚干过,把48v控制器改成24v控制器。

首先你i要知道电动车供电的原理,粗红线是直接给电机供电的,只要不超压就行,不需要改。

细红线是给控制器供电,以及电压检测的。进入控制器之后,先经过分压电阻,分压到5v以下,才能被单片机测量。这个分压电阻你要改一下,不然就是欠压保护,怎么都走不了。

细红线下一步就是经过那3个大功率电阻,然后用一个稳压芯片稳压到14v。这个14v是MOS开通所需要的电压。我采用的是单独用一个降压模块,24伏降压14v。

控制器上,这个14伏电压再经过一个降压芯片降压到5v提供给单片机用。这个就不用改了。

总结就是:你想改12v供电,把那三个大电阻剪掉,稳压管拆掉,12v直接接到稳压管输出端。不过我怕MOS管驱动电压不够,不能完全打开。另外把分压电阻调整一下。

网友:
怎么改,改这个有什么用啊?速度能上去吗?

网友:
12管的控制器改了还可以,闲鱼淘一个才多少钱,之前淘一个宽电压12管才30还包邮

网友:
字打错了,是12管的改了可惜

网友:
您好,您在我的积分商城售卖电源的帖子里拍了900M币。2.2A的电源是3个包邮哦。如果亲只想买一个,请补邮费哦。

网友:
没明白为什么要改,改了有什么作用?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很

我也试试

网友:
我想改个24付的。搞个犁沟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