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得力3960考勤机,主要是没搞定怎么连接到电脑

楼主(2020-02-21):
以前拆的,本打算拿指纹传感器玩玩,可是线太多了玩不起

这个芯片的,我也没差

型号就是3960,得力的玩意

拿掉电池还是保护

这玩意线太多,搞不定

屏幕线也不少,我也搞不定,哈哈

这面有按键,但是进不去菜单项

卡这里了,怎么验证啊?

找了上位机电脑程序,但是给我出了个小U盘类似的玩意,

这连个插口,哪个是连接电脑的?得力的说明书里竟然没写,说起它的文件,我就生气
尼玛懂不懂啊,光TM说没用的,看了半天都是废话,一句有用的没有

我是用这个小usb口连得电脑,可是电脑里除了上面小U盘
什么都没多出来,也没什么串口之类的东西发现

界面里出了些没用的连接,一个都连不上,怎么办,谁玩过这玩意!

网友:
目测和中控的方案差不多,除了usb还可以使用下载到U盘的功能吧

网友:
看软件界面和中控的一样的,可能是代工产品

网友A:
这玩意是中控代工的,用中控的软件可以连接,但是数据导不进去,这个只能通过导出来的excel表格导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中控代工的,用中控的软件可以连接,但是数据导不进去,这个只能通过导出来的excel表格导入数据。 ...

我不要数据,我只想清除那个管理员

网友B:
驱动这种东西就要靠fpga了!

网友:
没有网络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这种东西就要靠fpga了!

不是驱动,是连接

楼主:
么有那个接口

网友:
当前时间13:59

9999-1359=8640

8640*8640=74649600

管理员工号8888

我的中控是这样设置后 在初始化的    你可以试试    看这软件模样 很像中控软件的

网友:
那就是坑货了,适用价值几乎没有。。。。

网友:
买考勤机不买网络版就是挑战自己,要么装机位置没有网线不能接网线,要么就为了省个几十块钱要做考勤的拿着U盘跑来跑去,如果人员变动大的,两三天跑一次,或者天天要检测谁谁谁今天有没有上班或者他是几点几分上班有没有迟到,做考勤的会杀人的。所以我买的是网络版,甚至还带WIFI功能,虽然暂时还没用上WIFI连接做考勤。

网友C:
放家里用?所有人进门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家里用?所有人进门打卡!

哈哈,又没法利用其中元件,只能看看这货怎么连电脑了,可是你们大家说的都是啥啊,没一个说怎么连接的

网友:
指纹不要想  这东西是套装的  主控 驱动 硬件一套  你单拆硬件就别想

网友:
以前的用s3c2410的还能当个ARM学习版,现在都用专用芯片了

网友D:
仔细在板子上找 RESET字样,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个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在板子上找 RESET字样,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个人经验

哈哈,但愿有吧

网友:
这东西几乎没有可以利用的。退下来就是垃圾。以前打纸卡的好玩得多

网友:
这屏还是值得玩玩,这么多线估计是并口的,看看能不能查到资料来驱动,再不行就上逻辑仪分析协议,应该比你之前弄的LCD屏更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