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ibm pc110 交流下谁还有这个东西?

楼主(2020-02-21):
今天拆了,拆坏了2个脚,本来想清理的,现在基本上over了。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硬盘在哪里的?没看到的?用什么的?参数多少?要求多大的?

还有这个屏幕4.7寸的,现在还能找的到么?

坏了2个脚,影响机器么?

网友:
软件没了自己用软驱启动就是 了,你不是有软驱么?
还有,这图不是你的,网上找的吧?

网友A:
这是我发的帖子你看下 机器已经出手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8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发的帖子你看下机器已经出手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8080

今天下午就是找到你的贴,还想请教你,今天全拆了机器,里面基本没救了,好几个断了,屏幕基本全部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发的帖子你看下 机器已经出手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8080

硬盘是cf卡的?支持容量多大的?还有能否就克隆cf卡,系统就可用么?

楼主:
各位大神,哪里可以找到4.7寸的vga显示屏的?

楼主:
断了这2个地方,一堆脚,压回去的时候,接触的到位。不知道这个2个是用来干山的,其中一个,应该没影响,是底座那里的接线

网友:
飞线接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盘是cf卡的?支持容量多大的?还有能否就克隆cf卡,系统就可用么?

对,硬盘是CF卡的,容量主要受限于操作系统,机器内置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硬盘是CF卡的,容量主要受限于操作系统,机器内置闪存

谢谢,有点头绪了!那容量就是跟整个机器本身关系不大了。

网友B:
这款老本不能加内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老本不能加内存吗?

加不了,焊死了,只能加p卡和c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硬盘是CF卡的,容量主要受限于操作系统,机器内置闪存

今天找到电源,开不了机,1807错误, 然后就显示ac电池,充电的符号。这种问题有解么?

网友:
这个本子没有很多人说的那么好, 这机子完全动作的非常值钱, 但是动作不良的就不值钱了.

网友(2020-07-20):
我的也是屏幕挂了,找不到替代品的屏幕

网友(2022-07-25):
好东西哦。保留起来。

网友:
精密仪器类的打理,我是舍不得细拆的,怕拆坏了就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