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鸿雁wifi插座滋滋响

楼主(2020-02-21):
插座一直滋滋响,以为继电器一类的问题感觉换起来比较麻烦,就没管,今天网上查到是电容有问题,拆开瞧瞧

无线板

铜条和焊点

电容还真鼓包了,原参数35v100μF,万用表实测只剩30多μF,翻遍了自己以前的拆机电容,实在没有一样的,
焊了个50v100μF,体积超标,电路板没法装
万用表量了通电情况下电容上是12V,找个25v220μF的装上,滋滋声完全消失。敢情这还是通病不成
鼓包的电容牌子sancon,难道是三肯?网上查了下,正经三肯英文商标是sanken,这个sancon是南通三鑫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的

最近拍照老是雾蒙蒙的,来几张网上的高清拆机图

网友A:
这个模块不错,是8266的么。

网友B:
下次换个固态,撑的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换个固态,撑的久点

手里固态都是坏主板显卡拆的,最高才1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不错,是8266的么。

型号wt1sbsl

网友C:
这个插座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家里还想没啥需要用到这种远程控制的东西。

网友:
高清图如果没有P过,看上去用料要好一些

网友:
无线插座还未用过,应该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座有什么作用呢.

以前接鱼缸定时开关灯的,现在就当普通插座

网友:
有两个这个插板,以后有吱吱声了直接干电容。

网友:
插座因为经常使用电容挂了?质量也太差了。

楼主你说的SANKEN三垦是小日本牌子吧,貌似它不做电容

网友:
电容不会响,应该是电容导致旁边的电感响

网友D:
我航嘉的wifi插排也响,买来就响,似乎不是电容问题,查不出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航嘉的wifi插排也响,买来就响,似乎不是电容问题,查不出什么原因

换过电容了?

网友:
鸿雁的另一款也是这个问题,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一只高大上的有WIFE的插座,气死单身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固态都是坏主板显卡拆的,最高才16v

16V也可以用啊

网友:
我的两个同型号插座也有轻微的响声,改天换电容试试。

网友:
我的几个小米WiFi空调插座也是一直有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