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微软剪线古董鼠标

楼主(2020-02-21):
朋友拿来个鼠标,按键不灵,让帮忙弄弄。我一看,够古老,让他去我抽屉找找,记得有个闲置罗技M90,
他说老爷子就喜欢这个手感,不愿意换别的。

我想着不就是换个微动开关嘛,简单。

拆开一看,我去,真是老古董,不过做工还是不错的。
微动比较特别,没有替换的配件,拆开清理了一下,
保险起见,把滚轮的微动开关换到常用的左键。
按原样装好,搞定。

网友A:
你说古老吧它还是贴片的

网友B:
都已经是光电的了

网友C:
我有两个,昨天刚拿出清理了下,结果发现一块电路板有故障,微动失效,两个外壳卡口断裂,然后就报废继续吃灰了。

网友D:
USB接口,光电传感器,静音微动,这些都是现在在用鼠标的标配。
谈不到古老,更算不上古董,只不过年代稍早一些。

网友E:
还是光电的,我以为至少是滚轮的呢。

网友F:
极动鲨我也在用手感超级舒服比罗技好用多了

网友G:
的确 这款微软比这款罗技要来的好些

网友:
这种微动能不能无损拆解,那四个点怎么拆?

网友H:
普通微动剪个腿也能用,空间够。没必要放弃滚轮按键

网友:
这板子用料很牛,现在哪怕是品牌机原装鼠标都是电木板PCB

网友:
我以为是机械鼠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古老吧它还是贴片的

也是哦,据说用了好几年,都用贴片元件了,也没把微动开关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是光电的了

估计是比较早期的光电产品,还真没研究过光电鼠的发展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昨天刚拿出清理了下,结果发现一块电路板有故障,微动失效,两个外壳卡口断裂,然后就报废继续吃 ...

2合1呀,起码还得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接口,光电传感器,静音微动,这些都是现在在用鼠标的标配。
谈不到古老,更算不上古董,只不过年代稍早 ...

背面标识上写着MADE IN CHINA,刚开始还以为是洋货。
应该有好几年历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光电的,我以为至少是滚轮的呢。

滚轮我都拆球出来玩儿了,早知道留一个怀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极动鲨我也在用手感超级舒服比罗技好用多了

看来我以外貌识物,犯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的确 这款微软比这款罗技要来的好些

原来还是好东西,难怪人家看不上我的罗技。
丢脸丢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普通微动剪个腿也能用,空间够。没必要放弃滚轮按键

滚轮也还能用,清理过了,就怕用一会出问题,所以换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