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GPS实测,波音737-800型客机这个参数对不对

楼主(2020-02-21):
坐飞机,来了兴趣,测一下飞机的速度,不测不知道快,坐在那不动,就知道两个小时后就到目的地了,用GPS工具箱实测。有个疑问,据说飞机的高度不是和速度成比例吗?速度800KM/H,对应高度不是应该8000米。这次才6000多一点?有懂行的吗?欢迎回帖交流

楼主:
天上信号就是好,打开没一会儿就连接了22颗卫星。

网友:
然后发出警报,您已经严重超速,请您减速谨慎驾驶~

网友:
短航线飞行?巡航速度基本是0.8M

网友:
飞多高应该是根据航线来确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中人,

网友:
GPS测高度误差很大

网友:
飞机高度根据具体航路情况由管制员安排

网友:
高度由航线决定……重要的是空域管理部门决定,更重要的是GPS高度误差特别大………

网友:
飞机客仓里气压应该是加压过了吧,测高度应该不准确

网友:
看航线的,一般国内6000,国际8000,时速现在飞机应该是快了

网友B:
没有这么个比例关系的……
飞机在空中飞行,速度参考是空速,空速受海拔高度,气压,温度,风向风速共同影响,由飞机上的空速管测得。
空速还分为指示空速和真空速。
gps测得得速度是相对地面得速度,飞机上显示得是地速GS,对于飞行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随着高度的增加,空气变得稀薄,需要更高的速度来维持升力,高度越高,失速速度和超速速度间隔越小,速度包线越窄。
实际飞行的速度,受风向风速的影响也很大,比如空速不变,顺风50kt,地速450kt,如果逆风50kt,地速就只有400kt了。
同时飞机还要受航路情况,管制条件,公司计划等的影响,管制让你大表速你就得大表速,让你小表速你就得小表速,后面有飞机追,就得快快飞,前面有小飞机飞不动,后面的飞机就得慢慢飞……

网友(2021-03-11):
我这个速度和高度应该很准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个比例关系的……
飞机在空中飞行,速度参考是空速,空速受海拔高度,气压,温度,风向风速共同影 ...

kt 是什么单位 千节吗?
顺风50kt,地速450kt,空速是400kt吧
逆风50kt,空速还是400kt的话 地速是350k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