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128G SSD盘,量产出现这个错误Chk PreTestFail(31)/0x01,DRAM Tranning Fail!

楼主(2020-02-21):
Chk PreTestFail(31)/0x01,DRAM Tranning Fail!
SM2246XT的主控
是什么情况,盘没救了吗?

网友:
看下缓存选对没,还有     多用几个开卡软件试下,找对对应的flash型号固件

网友:
或者跑一个那个什么坏块  我忘了  也是献血的

网友:
楼下几个不看题目吗,2246XT哪来的缓存???楼主你是不是弄成EN的工具了????要用XT工具啊

网友:
我觉得4楼说的对,你用的是SM2246en的开卡程序,换成2246XT 的就好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我试一下

网友(2021-05-24):
Chk PreTest Fail(31) /0x02,DRAM Miss Compare!

网友:
Chk PreTest Fail(31) /0x18,Data bus Error Ch1

网友(2023-04-28):
同样的一排英文字母,难搞啊

网友:
学习,收藏以后使用

网友:
你用的是SM2246en的开卡程序,换成2246XT 的就好了。

网友:
Chk PreTest Fail(31) /0x01,DRAM Tranning 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