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本田CRV车机想改家用,音质如何?

楼主(2020-02-21):
修理厂闲置的松下六碟车机,说是本田CRV老款车机想改家用,看里面的用料还可以,不知道这个车机音质怎么样?有在用同款的吗?

网友A:
6碟车机是什么意思啊,是一次能放进去6张CD碟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碟车机是什么意思啊,是一次能放进去6张CD碟进去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碟车机是什么意思啊,是一次能放进去6张CD碟进去吗?

立体车库一样放进去6张CD碟,所以整机较重

楼主:
功放块和音频电容。

楼主:
打算用服务器电源,这个电源用料不错吧。

网友B:
你家还能找出来CD么,感觉没有价值啊,连个USB可都不支持,难道是想当收音机用?

网友C:
我也改造过的。很简单的。音质不错的。当然得有好的音箱才是。你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还能找出来CD么,感觉没有价值啊,连个USB可都不支持,难道是想当收音机用? ...

有AUX接口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还能找出来CD么,感觉没有价值啊,连个USB可都不支持,难道是想当收音机用? ...

机子很多,关键是有没有好的,大众的要一小时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造过的。很简单的。音质不错的。当然得有好的音箱才是。你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帖子。 ...

是简单的,主要试过不会一小时关机。用奥迪原车喇叭试过,感觉低音不怎么的,可能不是装箱喇叭的原因。

楼主:
刚才发过,怎么没出来?不知道会不会重复。怎么老是要审核的?

网友:
车机音质都差不多,因为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车上那几个普通喇叭来设计的,所以基本不会再音质上下太大功夫,下功夫也是浪费。

网友:
我有个同样的,不过还没动手。
据说音质还不错.

网友D:
车机建议你还是用普通12V 5A电源吧,而且必须要用带接地的电源。用服务器电源,风扇非常吵。而且服务器电源在低负载的时候转换效率不高,浪费电。至于为什么要用带接地的电源,因为我试过用不带接地的电源,上AUX的时候噪声十分厉害,一接地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机建议你还是用普通12V 5A电源吧,而且必须要用带接地的电源。用服务器电源,风扇非常吵。而且服务器电源 ...

好的,谢谢!难怪网上不建议用开关电源,有你经历过那就没错了,那就用环牛吧,

网友E:
似乎收音是模拟高频头的,如果对AM收音不感兴趣的话,可以考虑看看收音高频头有没有独立的AM 音频输出,在哪个位置接入蓝牙模组声音输出,无需占用AUX通道
这年头蓝牙太重要了,一堆音乐都在手机上。CD碟片说实在的,懒得去折腾了。
什么CD音质好的,一个汽车音响、24W@4欧 5%THD的机器,我个人就不讲究了。听个响听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收音是模拟高频头的,如果对AM收音不感兴趣的话,可以考虑看看收音高频头有没有独立的AM 音频输出,在 ...

太业余折腾不来。

网友:
电源太大了,把电源卖了,买个带蓝牙的车机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