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贴大号SM3281碰到的一个比较奇葩的情况 卡在Verify CID/ISP

楼主(2020-02-21):
本来想去年测的,然后去年手头比较紧就没搞,结果今年三星停电东芝烧厂加肺炎。。。太伤了,去年年底还只要28。。。

因为印象里只记得L74是8CE的所以就贴了L74(因为之前用3281贴过一次东芝的24nm 8E2H开出来了所以就没管能不能开)

然后贴完后虽然确定是8CE的,但是却是这种奇葩分布。。。(正反贴都试过,量产工具里显示96G我直接惊了)

开卡就直接卡在Verify CID/ISP然后不亮了,估计是不支持或者是这个CE分布弄的问题

网友:
8ce is903支持的

网友:
首先你得支持~

网友:
3281不支持8ce,贴8ce颗粒会显示错乱的ce分布。贴903吧,读200写100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上3281N 支持8ce的,(3281L-是4CE版本、3268p和3268M的区别)目前好像只能用低格工具,我有这个板子,没有合适芯片就没有玩,

网友:
可以考虑短接后开卡

网友:
你这个三通道吗,CE分布?

楼主:
先买了片3280看下这个片贴3280是什么分布这个3281目前不知道跳线不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