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清理鱼跃YHW-2红外测温仪电池漏夜造成的电池仓腐蚀

楼主(2020-02-21):
最近红外测温仪涨的没边了,家里这台就稍稍打理一下延长使用寿命吧

外形很顺手

看看电池仓腐蚀情况

开拆。还是比较简单的

电路板也不大

主芯片在背光板下面,背光板又是焊在主板上,想着还要用,就不拆太彻底了

红外头

近距离看看腐蚀情况

用白醋泡会,清理后再泡一会,最后用酒精清洁

成品

接着发光发热吧

网友:
别用碱性电池,用松下钢壳的碳性电池

网友:
换3V的钮扣电池吧,也够用,而且不怕漏液了。

网友:
然后换成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