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松下WE-6520直驱语音机电控直驱磁带机芯,顺便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20-02-21):
机器是松下WE-6520直驱语音机,一番折腾后改成了立体声。经过一天多的聆听大发现声音有点发飘,检查压带轮状态还不错于是打算拆解机芯检查并做相应的润滑。拆下机芯后未找到原因于是将齿轮涂了润滑脂打算将机芯通电运行一遍后装回,但由于疏忽忘记将无刷电机驱动板的螺丝装上导致在运转过程中移位下面的飞轮将一个线圈摩断,找到断点重新扯出适合的长度后焊接装回,通电试机不但原来的故意没解决反倒自动加成了颤音功能。这是不是动了无刷电机线圈导致的?如果是的话应该怎样处理,直驱机芯弃之可惜啊

机芯正面

机芯反面

驱动板和主导轴飞轮

重新在原线圈扯线焊接的线圈

拆下主导轴飞轮

网友A:
应该不是马达的问题,不至于这么脆弱

网友B:
首先要确认四个线圈都没有断路,然后将两个没动的线圈也各拆掉一圈试试

网友C:
问一下,语音机和单放机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马达的问题,不至于这么脆弱

我也觉得。但前提是有一个线圈被磨断线重新在原线圈上扯出一截来焊接的,会不会影响电机平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语音机和单放机有何不同?

普通机器只要不是太低端的都是立体声设计,语言机有特殊需求都是磁头放大部分是立体声后级合并单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认四个线圈都没有断路,然后将两个没动的线圈也各拆掉一圈试试

四个线圈都用万用表测过没有断的,之前被磨断的那个也已经接好

网友:
咋改的咋搞得咋弄的

网友:
盘线无刷电机

网友(2021-03-25):
能请教您一下怎么改的立体声,谢谢您.

网友:
师傅请教一下您怎么改的立体声,我也有一台WE-6510 的机器,也想改一下请您能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2021-06-03):
改立体声估计不复杂!。我有空试试

网友(2022-08-14):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改立体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