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到手拆寨版硬改磊科NR285P B版

楼主(2020-02-21):
坛子里都在推荐285P,弱电箱太小,正版的放不下,家用嘛,要求也不想太高,稳定才是最好的,咸鱼上看到有人出一个,果断拿下,顺丰包邮,正好最近被社区关在家里啥也不能干就在家折腾网络了
铁壳的,很有质感
1.1.29 的固件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用了一年,一般用用不错,也比较稳定的。
后来换了其他的525的LEDE系统机器,200M满速稳定点。

网友B:
MIKROTIK 的那个MTK7261A的880M的够我跑了 但是我这里的电信PPPOE 每过24小时就自动断线重拨

网友C:
纯有线?有啥好处?Q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有线?有啥好处?QOS?

纯有线的可以放弱电箱,里面线头多,用无线路由器不合适。

网友D:
这年头为啥还要买百兆路由器呢?随便一个千兆的都比他好吧

网友E:
啥价格?我入手了一个小娱C1刷的高格。正好放进去

网友F:
我用八口磊科208改的285非常不错,放在弱电箱里3年根本不用管,下面接了个深信服的双频AP。设置成每天重启,省心,家里带宽100,平常也就是手机,笔记本,没有别的东西。

网友G:
山寨产品,应该买大品牌硬改的。285pb已经落后了cpu性能低下, 还不如买个软改的维盟wrs300关掉无线做主路由,30多包邮

网友H:
这是复刻版,不是原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用了一年,一般用用不错,也比较稳定的。
后来换了其他的525的LEDE系统机器,200M满速稳定点。 ...

软路由么?感觉家用有点性能过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KROTIK 的那个MTK7261A的880M的够我跑了 但是我这里的电信PPPOE 每过24小时就自动断线重拨 ...

不光如此,它还限制上行,我的20M宽带,上行2.3M下行2.7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有线?有啥好处?QOS?

对,像我们这小区,我父母在低层,我在高层,中继桥接都不稳,还是有线靠谱,直接随便弄个路由器Ap模式搞起,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为啥还要买百兆路由器呢?随便一个千兆的都比他好吧

因为稳,还有,无线的放弱电箱容易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价格?我入手了一个小娱C1刷的高格。正好放进去

软路由?会不会性能过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八口磊科208改的285非常不错,放在弱电箱里3年根本不用管,下面接了个深信服的双频AP。设置成每天重启 ...

对,主要看中它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山寨产品,应该买大品牌硬改的。285pb已经落后了cpu性能低下, 还不如买个软改的维盟wrs300关掉无线做主路 ...

这么好?有链接么?我也来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复刻版,不是原版改的

小白不懂,请问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不懂,请问有啥区别?

一个是主板原装其他是副厂的手机,一个是扩容的原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