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手dIy--DC12v转ATX板增加旧电容

楼主(2020-02-21):
拆---旧主板电容。。。16v270uf

拆坏了,锯开看看。。。看不懂

dc12v -atx,12v470uf  拆掉

没有洞洞板,零时接上,也没有704

现在是4个16v 270uf+原来一个16v 470uf

现在开机通电。。。。

D2550台达仅支持2给sata口

不拆点东西,憋坏了,疫情期太无聊了,纯属娱乐,请勿当真

网友A:
换上就行不,何必全部并上?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哦,要是功率够,几十块的12V的服务器电源1200W随便买来用

网友C:
这是糖葫芦串啊
电容如果是好的2个就够了
如果不好,就别换上去了。

网友D:
没看懂,干嘛要这么搞?容量不够?

网友E:
楼主你好,有个问题想咨询下,12转的ATX,是不是所有电压都有,正负12V、5V,5VSB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就行不,何必全部并上?

只给12v加电容,怕这电源搞坏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哦,要是功率够,几十块的12V的服务器电源1200W随便买来用

重在动手,也怕捡到一些不好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糖葫芦串啊
电容如果是好的2个就够了
如果不好,就别换上去了。

没事,小容量并联比大容量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干嘛要这么搞?容量不够?

小容量并联,低res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有个问题想咨询下,12转的ATX,是不是所有电压都有,正负12V、5V,5VSB这样的 ...

还有3.3v....

网友F:
最关心的还是功耗,毕竟像路由器那样一直运行着,一年也要上百度电
还有这D2550板子带休眠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关心的还是功耗,毕竟像路由器那样一直运行着,一年也要上百度电
还有这D2550板子带休眠功能吗?

没测过,应该不高。我入了蜗牛星际c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关心的还是功耗,毕竟像路由器那样一直运行着,一年也要上百度电
还有这D2550板子带休眠功能吗?

休眠还没开启,不知道

网友G:
居然把铜丝灯用到那上头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居然把铜丝灯用到那上头去了

这灯是礼物点缀灯,并联了一堆,只用3个五号电池,取下一个,能看见开关机状态

网友(2023-04-07):
我的主板只有DC12V电源插口,不知道怎么转sata电源供电,找好久了

网友:
电解电容不要并联超过三个,会增加漏电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