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教大侠一个问题。路由器的信号时断时续是咋回事?

楼主(2020-02-21):
最近一段时间,让无线路由器闹得比较烦。不知道为什么一会好一会坏的。时断时续的,手机经常掉线或者卡顿。主路由是一个TPLINK的,副路由器是水星的一个小路由305R,两根线的。我手机就连接这个副路由器。计算机是连接的主路由器出来的有线连接,没有问题。只是副路由器提供手机信号,经常掉线。请问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
换路由或者升级刷第三方固件,我也是断线,刷了openwrt好了

网友:
你看一下副路由dhcp关了没有

网友:
路由器寿命到了吧  我以前的也是断线 搞不好直接换了个华为的

网友:
看下路由器ip地址是不是有冲突,换个同品牌的路由器

网友:
还是固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