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次换下来的飞利浦剃须刀电池

楼主(2020-02-21):
前两天换下来的飞利浦剃须刀电池,之前充满电开机不起来,用了七年以为14500锂电池老化了,原来是680毫安今天试了下容量还有514毫安,不知道什么问题啊,还是电路保护了。

网友A:
剃须刀锂电不如镍镉耐用,14500在剃须刀里面大电流放电影响寿命

网友:
测试内阻没?或充满静置半月看电压能稳定在多少

网友(2020-12-01):
估计放电电流不行了,这电池超级耐用,

网友B(2022-09-23):
貌似飞利浦中低端产品很少使用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飞利浦中低端产品很少使用锂电池的。

飞利浦7310算中端吧,锂电

网友:
我的是汤浅 1.2v的,也有1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锂电不如镍镉耐用,14500在剃须刀里面大电流放电影响寿命

确定吗?镍镉电池比锂电还 耐用

网友(2022-10-23):
用镍镉电池,锂电池在这不如镍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