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拆解NK烟雾探测器 得到镅241(NITTAN 21A-LS)

楼主(2020-02-21):
手上有个旧的NK烟雾探测器,放着也没什么用,拆开看看。

1994年日本产的,含放射物AM241,中文名称:镅241。

继续拆,内部还有放射性警告标志。。。  看到这心里有点怕怕~

咬咬牙,继续拆,拆开顶部金属罩,有个凸起器件,正中间那小块估计这就是镅241。

电路板看似很简单没什么肉,透明小盒2只三极管估计是信号采样用的。

再小心翼翼看一下放射物镅241,像是氧化了的钕磁铁,看不懂有什么特别。
还有个金属壳包住不敢下手拆,担心对人体有危害,后来包了几层锡纸,暂时放在阳台角落。

在度娘查镅241资料
镅241:半衰期为432.6年的α辐射体,经α衰变生成237Np。经长期放置的含有241Pu的钝钚是提取241Am的重要原料,从动力堆后处理高放废液只能提取241Am和243Am的混合物。241Am是辐照生产242Cm的靶料。241Am用于制造镅-铍中子源。241Am的软r射线适合于低密度材料的r探伤,还可用于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其基本原理是 α射线同烟雾粒子作用可以造成空气电离的改变。

每一个离子式烟雾探测器的探头中都含有少量的镅241(Am241),镅241会放射出α粒子,它利用放射性物质镅241释放出能量,产生一小束带电粒子。一旦发生意外,从火焰里冒出来的烟雾与粒子束发生反应,触动警报器拉响警报。

网友:
半年后注意有没有掉头发

网友:
还有一种光学传感器的~

网友:
表慌,α粒子穿透很弱的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做化疗用。。。。。。

网友:
现在光电传感器用的多吧

网友:
零几年在一张猛犸象科普光盘里看到过原理,利用放射性物质检测,需要特殊回收。后来用光电等其它更安全的烟雾探测原理。

网友:
当年可欲不可求的东东,以前对物理感兴趣,很想搞一个这种东西作为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做化疗用。。。。。。

这个可以做放疗用,化疗用的是各种毒药,比放疗还要可怕。

网友:
放射性呀!不敢玩

网友:
竟然还是日本货

网友:
这个东西放射性还好,但是毒性比较。最好别用手触摸,直接接触过它的工具也小心,当然旁边拆拆不影响

网友:
有了这个东西你可以做个云室玩玩。

网友B:
你的献身精神表示敬佩!!放射性物质只要沾染就一辈子在你身上无法排出。当达到一定量就得病了!!把废弃的探头处理掉不要危害家人。

网友:
alpha粒子穿透能力很弱,一张纸都可以阻挡住。切忌千万不要食用,造成内放射后果很严重。
可以在网上买个盖革计数器测测放射性大小。

网友:
那个方坑看着源像是已经脱落掉了,估计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而已。

网友:
原样装好就行,原来已经有屏蔽措施了,原来那个壳外面基本无辐射
这种源放射性很差的,到是要注意镅有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献身精神表示敬佩!!放射性物质只要沾染就一辈子在你身上无法排出。当达到一定量就得病了!!把废弃的 ...

这种辐射源是没有这么可怕的,本底辐射也是很强的,科创有人测过,未拆开的情况下旁边辐射值与本底相差无几,而且拆开后穿透力很弱
换句话说,要是辐射很强政府也不会准许卖,甚至这么广泛的民用

网友:
竟然有放射性

网友:
冒着生命危险拆的,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