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烧水壶维修

楼主(2020-02-21):
朋友下午送来一个美的烧水壶,说是正烧水呢,突然不加热了,但水根本就没烧开,指示灯亮。
晚上抽空看看,没倒入水,直接上电看,发现如他所述,指示灯亮起,但是不加热。断电开盖,万用表蜂鸣器档直接检测加热丝两端子,无阻值,同时又打开开关,测插头至加热端子间通,至此,确定故障点在加热盘。要更换加热盘带代价过大,性价比不高,故告知朋友换新。国内这些小家电真的是坏了就扔,维修成本客户是接受不了的。我一直在想个问题,中国的客户是喜欢质量过硬,轻易不坏的家电(贵),还是喜欢杂牌子能用个两三年的家电呢(便宜)?

网友:
用电直接接加热盘不行?

网友:
一个新杂牌20元

网友:
加热丝没阻值,那不就是坏了吗?正常的也得有点阻值啊,前两天刚弄了个九阳的,把strix温控开个的n级接触点焼融了,估计是加水太多溢了壶底一大块黑了

网友:
发热盘坏的比较少,除非干烧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在自行车上很常见,现在没有类似28车质量过硬,价格贵的自行车一般为了轻量化,出点问题附近修车店没有非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