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用pam8403diy了一个音箱,发现一个以往认知上的错误。

楼主(2020-02-21):
以前买东西顺道带的一个8403小板,最近闲着也是闲着,就diy了一个音箱。
喇叭呢是创维CRT上拆下来的。
没啥现成的材料,就用鞋盒搞吧!

先描一下位置,好开孔。

两个喇叭放这里合适。

做好后的成品。

对比淘宝20-30块买的小音箱,
这货的音质好很多,音量也大不少。
虽然芯片只有2x3w的功率,喇叭8欧10w,
但是比小音箱的4欧3w喇叭好太多。

感觉以后配音箱,喇叭功率可以比功放芯片大这样更好。而不是说3w芯片只能配3w喇叭。

做好后准备吃灰,或者拿去给老妈,接她的液晶电视,这音箱的声音比她那电视出来的声音好。可惜丑了点。

网友:
原創內容,有没有脚香味?哈哈

网友:
这种纸盘喇叭,人声比较好的

网友:
我建议再粘上一圈LED灯   跑马式的

网友:
还可以的,下次捡个装红酒那种木壳,比鞋盒好很多。

网友:
功率大的喇叭线圈粗,动态范围好,可是你用那么个听个响的8403来带也发挥不出来…………

网友A:
弄层板搭个木头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
木质箱子更好

网友:
不错了,挺好看的!左右声道可以隔开,万能的鞋盒

网友:
废材利用,给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层板搭个木头的不是更好吗?

木头的开孔难啊!,这个喇叭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

网友:
鞋盒会共振,不如塑料管或硬板子音箱。

网友:
这种好像不止3w吧,好像可以带几十w.

网友:
感觉这种8403的模块底噪大

网友:
音质和功率没有直接的关系啦...
功放和扬声器的匹配也和功放输出功率以及扬声器的功率没有关系...
(要说有关系, 也只是功放功率太大了可能会烧掉扬声器, 但这个也不是导致扬声器烧毁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还是使用者的滥用, 因为扬声器在音圈烧毁前一定是失真到不行不行了.
这样的情况使用者还一味增大扬声器的输入功率, 不烧才奇怪呢)

括号里扯远了.
只要扬声器阻抗在功放允许的负载阻抗范围内, 扬声器额定功率再大, 功放也不会坏的.

网友:
这个电视机用的扬声器还是不错的.
加上时间的洗礼, 纸盆的悬挂系统变松弛了 (也就是常说的喇叭煲开了).
声音应该比较宽松  哈哈哈

网友:
可以的,下次捡个装红酒那种木壳,比鞋盒好

网友:
浪费了1521试试

网友:
这个喇叭和1521是绝配,我有个你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