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最近淘了个良明8V单速手电钻小拆(RYOBI HP108L)

楼主(2020-02-21):
良明8伏单速手电钻(无扭矩调节)。拿到手发现这货有点重,起码要比富格的单速手钻要重一点。
起初想入手良明12v双速带扭力调节的这款,但发现这货的电池跟充电器死贵,所以就退而求次90块入手了这款8v定速(两节电池是在机身里面的,换电池需要拆机,充电口是使用dc充电头直接插在电钻手把上)。

网友A:
机器还是不错的,主板看着也比一般的好。
我自己改了一个这个

网友B:
0-580rpm的转速能干什么?钻孔太慢,拧螺丝又没有扭力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80rpm的转速能干什么?钻孔太慢,拧螺丝又没有扭力调节......

买来玩玩,不是拿来干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还是不错的,主板看着也比一般的好。
我自己改了一个这个

666,传说中的综合变异体?蟑螂鼠……

网友C:
你这会不会是山货啊?看电路,走线,焊锡焊接点这些,感觉真不是太好啊

网友:
用来改造别的电钻很不错 。

网友:
厉害厉害  看做工都比TB货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666,传说中的综合变异体?蟑螂鼠……

丑是丑了点。好用就行了。  会3d打印可以自己建模打印出来,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丑是丑了点。好用就行了。  会3d打印可以自己建模打印出来,更好看

你的这个是具体改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会不会是山货啊?看电路,走线,焊锡焊接点这些,感觉真不是太好啊 ...

山寨倒不是,是洋二,简称洋垃圾

网友(2020-07-11):
你好!我有个和你这个一样的良明8v的电钻,开关和主控等有些线路都剪断了,麻烦一下给拆开拍个图吧,谢谢!稍后我把我的内部图发过来

网友:
不带扭力调节有点遗憾。

网友:
这个尺寸直接上12V了,这个钻评价不高。

网友:
良明12v电池能用博世12v改装过来吗?

网友(2020-08-10):
这个钻做工还可以,但作为7.2v钻太重了

网友:
不如29元的国产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