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17元到手的12v龙韵充电电钻去定扭矩铁片

楼主(2020-02-21):
放单位用的那把松下充电钻开关坏了,淘宝上发现配套开关的价格太贵一直能下手采购配件维修。

看到论坛中19元的富格帖子时,价格已经是24元。12日发现龙韵的更便宜,标价19元还能用店铺优惠2元。特殊时期,原本隔天就能到货的。今天21日才到货。
纸盒上标识单速

一机一电一充一批头一说明书

发现是太双速的,我赚了

这回好坏有功能说明了,比富格的正规

充电器

12.6V1A

电池

就拧拧螺丝,好坏不管。

上个长披头转转,同心度还可以

电池口固定铁片太松,一端的自己就溜达下来了。

拧螺丝拆开看看,主要把固定扭矩挡位的铁片给去了

有刷电机

减速箱,大家都拆好多帖。不动它了

开关,原本维修松下的开关价格就不止17元。现在能买个整机,不知商家怎么赚钱的。

取下挡位的铁片

送的批头试了一下,样子货已经有磨损,和螺丝的匹配度很差。直接扔了

网友:
这个剁手还是挺超值的

网友A:
我的天  店里坏了两个充电钻不要了  我拿回来拆开看看都是电机碳刷磨损发热把碳刷架融化了 想着物流开始后上淘宝上买俩电机换上不就赚了两个电钻了吗?没曾想新的才20块!

网友B:
去掉铁片就变无级调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  店里坏了两个充电钻不要了  我拿回来拆开看看都是电机碳刷磨损发热把碳刷架融化了 想着物流开始后 ...

买两个电钻回来拆电机,更是赚了配件

网友:
我的富格等了半个月了,还是不能发货

网友D:
看起来挺值的,但买的没有卖的精。之前和同事买有虾x,戈xx,龙x,芝x等低价电钻,电池最快坏的是虾x和龙x,只有芝x的电池还好一点,但也用不了几分钟。虾x和戈xx的电机早坏了,芝x的调速开关也烧了。原来想的便宜买个当配件机,结果…配件也当不成,后来买了正品电机和电池才知道和原件不是一个级别的,正品电机的磁铁吸力,线圈直径,碳刷材质都比原件好,转速和扭矩都大一点点。电池更不用说了…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看起来挺值,但性能和质量不是一个级别的,特别是质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去掉铁片就变无级调扭了

对。。我也是这么干的,没有卡卡声(主要是我装不回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两个电钻回来拆电机,更是赚了配件

真是聪明加机智

网友:
天猫农场有券,可以减3元,加上返利的,到手15块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铁片就变无级调扭了

我也才收到,一开始1档到5档手都能抓住,调到18档后再调回来,1档就抓不住了,去掉定扭矩铁皮后还是一样无改变,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的也刚收到,这次发的货应该都是双速的,同心度很不错,但是发现一个问题,10档以上用手抓住会保护停转,不知道电池还是电机部分的保护。

网友:
还有1档的扭矩也很大,10档就保护了,这点不如29块的哲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我也是这么干的,没有卡卡声(主要是我装不回去了- -!)

有时可能错有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挺值的,但买的没有卖的精。之前和同事买有虾x,戈xx,龙x,芝x等低价电钻,电池最快坏的是虾x和龙x ...

说的对。一分钱一分货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网友F:
拆不拆铁片问题不大,拧螺丝都是用的1档

网友:
楼主人品爆发,我拍单速收的也是单速,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不拆铁片问题不大,拧螺丝都是用的1档

多松的螺丝用1档就能拧得紧?一般家用场合4、5档不打滑的都说明扭力调节不合格吧。扭力调节就是为了保证既要把螺丝拧紧又不能打花螺丝的,如果全用1档都能把螺丝拧到位,那还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的确有很多低端电钻的扭力调节基本是摆设,但自己还是可以适当改造的(比如换软一点的压簧或把原压簧磨短一些)。我的哲登电钻改造后,扭力调节打到1档时用两个手指头捏住夹头就能让电钻打滑,比较适合拧小螺丝;膨胀螺丝装挂件或往木头上拧自攻丝时,需要调到5档或者10档以上。

网友:
给个链接?我没有在某宝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