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视得灯条

楼主(2020-02-21):
电视坏了!拆配件卖灯条自己玩!得10条LED灯条!顺便问问灯条需要多少V电压!做个吸顶灯

网友:
其实可以把液晶去掉,整个电视挂到天花就可以当吸顶灯用了

网友:
这电视咋了,被你家娃祸祸了??

网友:
弧面电视,坏了修都不值得

网友:
直接电视的电源板驱动

网友A:
背光的灯条,色温很高的吧,很白很亮

网友B:
电视用的LED灯条,色温比较高,用来改吸顶灯,不如使用那种成品LED改装条。

网友C:
灯珠3V一颗或者6V一颗,用电源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3V一颗或者6V一颗,用电源试一下就知道了

每条5个灯珠,单颗3V需要15v驱动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用的LED灯条,色温比较高,用来改吸顶灯,不如使用那种成品LED改装条。 ...

镂空吊顶!安装下面是透光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的灯条,色温很高的吧,很白很亮

镂空吊顶!下面透光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条5个灯珠,单颗3V需要15v驱动对吗?

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用原电源板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条5个灯珠,单颗3V需要15v驱动对吗?

可以用这个,所有灯珠串联(50串)点灯,12元一片,电流大的话改下取样电阻改下

网友:
电视的背光灯条不适合做照明灯具。色温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