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17量产H27QEG8NDM5R成功

楼主(2020-02-21):
正好有个INTEL固态盘坏了,拆开看了下,发现是H27QEG8NDM5R的颗粒,在论坛里看到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720发的帖子,于是按照方法也成功做成了U盘,但是发现用SM3267AE量产成功后,无法在USB3.0接口下使用,试了几台电脑都不行,只能在USB2.0下使用,于是查了一下,发现银灿917也支持这个颗粒,最后贴好之后下了许多版本都出现能认到颗粒但不支持这个颗粒量产,在研究多次。参照论坛上各位大神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84,终于把这个颗粒添加进去,完成了量产,感觉速度还是一般啊,当然比在USB2.0下好一点
最后试了下双贴,量产过不了。提示不支持DDR,但是单片是支持的,不知道问题出哪里,有谁知道的感谢说明下

附上已修改的量产工具,参数已经设置好,不需要改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46lMXoLzMNphuSLOOuJCA
提取码:qb3u

楼主:
等待高手来解决啊!!!

网友(2020-04-22):
哈哈,路过,h27udg8m2mtr也是搞不定,卡在load fw/info fail , 175 get buffer to empty 这一步

楼主:
已经双贴成功,重新焊接后,居然量产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双贴成功,重新焊接后,居然量产过了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英特尔5400S的拆机颗粒,我上的SM3268,写入50读取120,试过IS917没开成,但是看到你这个速度我突然觉得SM3268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双贴成功,重新焊接后,居然量产过了

我的3257AE和SM3268双贴只能识别3CE,估计跳线没跳对。

网友B:
听说海力士颗粒量产就需要关掉ddrsupport。我用了楼主的软件之后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开卡是开出来了,但是u盘无法使用,插入后容量条闪一下后消失,接下来再点就是无法访问,现在只要一使用与u盘有关的软件无论是开卡的还是芯片精灵就直接卡死

网友:
在这里循环了3个多小时。拔了从新来,看这次怎么样。

网友(2020-06-07):
有没有人稳定使用的,反正我是开崩了

网友(2020-12-03):
引用 网友B:
听说海力士颗粒量产就需要关掉ddrsupport。我用了楼主的软件之后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开卡是开出来了,但是 ...

看图片楼主跳上了r7

网友(2021-01-24):
双贴解决了吗

网友(2021-03-14):
我的U盘这几天快坏了。非常不稳定。可能要动手术了。感谢分享。

网友:
H27QFG8PEM  也不成功

网友(2021-05-14):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英特尔5400S的拆机颗粒,我上的SM3268,写入50读取120,试过IS917没开成,但是看到你这个 ...

大佬我也想做优盘练练手了,我有四颗H27QEG8NDM5R的颗粒。看了大佬们的踩坑经历,我感觉银灿不适合我。我准备入手慧荣sm3268的板子先试试水。本人小白,请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2021-08-05):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英特尔5400S的拆机颗粒,我上的SM3268,写入50读取120,试过IS917没开成,但是看到你这个 ...

我把那个64G的贴在3267上,确实3.0下不能用,就把插头的13579的锡脚断掉,反正速度也别指望了,另一片128g贴在58xt上,读350写50,也懒得扫描坏道,勉强可以用,就是ghost个win7居然用了20多分钟

网友:
学习了,正在准备进行量产

网友(2023-05-22):
容量固定灰的调不了

网友(2024-03-04):
海力士的,贴3268在3.0不能用的!把电压条线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4-09-06):
请教各位大师,我是贴了两片,是不是因为贴了两片,所以量产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