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没事干把家里带路由器用的电源拆了看,做个小改造

楼主(2020-02-21):
闲了多天没事干,想起折腾点什么,就把电箱里面带路由器的电源拆下来,神器无损开壳,结果才发现居然是最简单的全波电路,看着这么大一个还以为很好,区区两个元件这成本也省得……变压器好像做得还不算太差,那就干脆来改善一下滤波效果,找来以前在假货宝上买的高仿大电容(买了4只用了俩这正好又消费1只),早点用了算看着心塞。拔电20秒都不到设备灯就熄灭了可见虚标严重,不过带个路由器也够了吧。下面上图

网友:
都闲得慌。
这种电源耐久性设计
在外壳钻几个通气孔就可以延长电源寿命了

网友:
这种电源外壳有螺丝吧

网友:
这是要改造什么呀?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电源,这路由器至少要10几年以上了吧。还有折腾的必要了吗?

网友A:
打孔散热的坏处是顽童插小导体进去了会可能导电的

网友:
路由器用这电源?这电源年代久远啊

网友:
现在还有用这电源的路由吗?不都改成开关电源了吗

网友:
你们那电压稳定的情况下,这玩意基本能做到通电一辈子不坏,要坏的话,一个是热死电容爆掉的,一个就是电压高了电容爆了。还不如自己换两个耐压高点容量稍微大一点点的耐高温电容,换山寨电容再怎么都不靠谱

网友:
莫名的帖子。。

网友:
这种电源非常可靠耐用,换个好点的电容可以用一辈子了。

网友:
变压器改个3v直流稳压,给家里的收音机用

网友:
这电源很标准的料用啊,2200uf的电容对于1A电流来说完全够了,山寨电容不一定更好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电源相对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散热的坏处是顽童插小导体进去了会可能导电的

肯定不会再220V位置打,在低压位置

网友:
这个能耗等级到多少呢?

网友:
用不坏的电源还改啥呢

网友:
这种只要不超载,绝缘漆质量好,理论来说寿命是∞

网友:
工频变压器,线性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一般比较耐用。

网友:
挺耐操,就是耗电大点,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