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关于pam8403功放芯片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0-02-21):
发现这两块8403功放板,输入端设计有点不一样。
淘宝上大多数用的是10k电阻+电容。
第一张图片的r1。

另外一个采用10k电阻+电容+22k电阻。
第二张照片的r2和r4组成32k。

不考虑电位器阻值,开到最大等于0。
这个多了22k,是不是音量就更小了呢。

网友A:
没看明白指的是哪个位置。发个电路图来标记出来好辨认。输入一般是有个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指的是哪个位置。发个电路图来标记出来好辨认。输入一般是有个隔离的,,,, ...

第二张照片r2和r4组成的22k+10k。

第一种照片就一个r1  10k。
也就是说两个主板,输入部分的电阻阻值不一样。
32k的是不是比10k的输出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