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智兴老电子钟表,用了十年左右,现在不走了,请问谁知道调试(已修复)

楼主(2020-02-21):
这个老钟表(我这么叫它),已经用了十年左右了,现在坏了,不走了,请问谁知道调试方法。
1、智兴科技 网络实名:电子钟-正面

2、背面(注意右边是我已经维修过的,当时那个三极管8050的线路老是不好,最后只好把线路全不要了,直接飞线解决了,我以为这就修好了,没想到,这表它不走了。)

3、细节

4、细节

5、点亮后,很不错,所有指示都是好的,就是不走。

6、也能调表,左调,右调,前调,后调都行,但就是表一直停在那里,不动地。

7、主要是中间的两个小点没有一秒闪一下,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有谁知道的,请支个声就行,再这里先谢谢了。
over.23:24 2020/2/21 parkchangpark

补充内容 (2020-3-12 16:52):
[钟表] 智兴老电子钟表,用了十年左右,现在不走了,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晶振可能坏了

网友:
查这个元件,晶振

网友:
晶振可能坏了,查这个元件,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不起振我觉得我都知道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回复,谢谢各位了,我一定尽快试试,更换一下晶振,给大家一个交代。一定的。请等我消息。
:-D

楼主:
请问各位大大,我应该使用哪种晶振,我晶振都买齐了,以后别人谁的坏了,我可以免费维修。

从1号到6号,我都买全了,就是不知道数字钟用的是哪种晶振?请明示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大,我应该使用哪种晶振,我晶振都买齐了,以后别人谁的坏了,我可以免费维修。

应该是32.768k,五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2.768k,五号

多谢,我马上试,明天看结果。

楼主:
刚拆下旧的大个的,和左边十个小的不一样啊?不知为什么?

楼主:
我想应该是选4号,如果都是32.768KHZ的,应该使用同样大小的,你说对吗?

楼主:
修好了,这时钟终于修好了,谢谢各位帮忙,以后会给大家更多的好处。
多谢了。

网友:
电源改成开关电源吧

网友:
实践得真知~

楼主:
现在我把电子钟拿回家好好使用一下,
给三极管8050加上散热膏(这散热膏,
可是非常正宗的,2天以后才能干燥)。

网友B(2021-06-21):
为什么这个三极管兄弟烤这么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个三极管兄弟烤这么黑?

发热量太大

网友:
原来里面是变压器的啊,耗电大

网友:
换晶振修好的吗?晶振坏应该连操作都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