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小能人X3应急汽车启动电源 闲置太久电池假死

楼主(2020-02-21):
买了有三年的应急汽车启动电源,无法充电  拆拆拆 全卡扣的外壳大力出奇迹,测量电压过低无法充电,万能充伺候  待电压上升到10以上正常充电

网友A:
这东西平时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平时用处不大。

可以当充电宝用的。

网友B:
你买的带12V充电器么?用12V充电器充电快,我用12V1A充电器,3个多小时就能充满,比5V2A的充的快的多。

网友C:
我考虑是买成品还是自己做,价格基本一样,自己做 12.6v 5ah一套下来一百五,35c放电。不过我不知道这东西放车上夏天安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带12V充电器么?用12V充电器充电快,我用12V1A充电器,3个多小时就能充满,比5V2A的充的快的多。 ...

木有哦  很久以前买的  都不带充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平时用处不大。

平时只能当充电宝用 又没有正常的充电宝好用  确实有点鸡肋

网友:
有些东西往往就这样:感觉会用得上,当你真正要用它的时候,掉链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考虑是买成品还是自己做,价格基本一样,自己做 12.6v 5ah一套下来一百五,35c放电。不过我不知道这东西 ...

重量很轻,建议夏天露天停车还是带走安全,担心电池在高温下出问题。

我从小区扫地工处得到2组2串航模格式电池5200ma,串接后启动没问题,还是偶尔给轮胎补气接打气泵更方便。平时我不敢放车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量很轻,建议夏天露天停车还是带走安全,担心电池在高温下出问题。

我从小区扫地工处得到2组2串航模格 ...

我也这么想,但是我的行车记录仪用的锂电池直接夏天晒一天也没事,直射。

网友:
寿命应该不行了

网友:
好像高倍率能力不行了,可以接服务器拆机风扇,当普通充电宝用。

网友:
电池没怀孕?其实应急电池自己做最好。不要用电池做。用超级电容做,不怕放坏,一般电容足够启动汽车

网友(2020-06-22):
那个  6角芯片是什么型号  的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考虑是买成品还是自己做,价格基本一样,自己做 12.6v 5ah一套下来一百五,35c放电。不过我不知道这东西 ...

锂电基本都不太安全

网友:
大哥 请问下  那个U4是什么ic  什么型号的  麻烦大哥  告诉下小弟

网友E(2020-09-19):
大神你好,我2年没用的小能人也充不进电了,请问怎么用万能充可以让电压升高的?

网友(2022-04-27):
同款,放了3年一次没用现在充不进电   四个灯一直闪 买多大的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你好,我2年没用的小能人也充不进电了,请问怎么用万能充可以让电压升高的? ...

拆开外壳,对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