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ESP8266物联网T12焊台

楼主(2020-02-21):
项目概述
天山STC开源焊台自2017年6月首次发布,至2018年5月最后一次公开更新,在群友的帮助下功能逐渐完善,性能不断提高。参见这篇帖子。建立了讨论群(QQ群:668682263)

自天山STC焊台停止更新后,小王一直在思考下一个DIY的方向。之所以选择8266开发焊台,除了群友的强烈建议外,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学习新的知识,赶上大家进步的步伐。这次设计的天山物联网焊台以安信可ESP8266-12F为主控芯片,对于焊台常规的加热功能来讲,通过AD采样、结合PID算法控制PWM输出,可实现对T12发热芯的恒温控制;对于一个物联网设备来讲,目前焊台可以校准本地时间、读取实时天气信息以及疫情数据,同时也连接了百度天工物云平台实现在线注册功能。本焊台未来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在线升级、网页集中监控、调整参数等等物联网设备该有的功能,小王会根据大家使用的情况和建议再做决定。但是天山STC焊台开源后,X宝和X鱼上利用开源成果谋取私利的商铺比比皆是。这样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小王和其他群友的感情,也是对小王知识产权的侵犯。鉴于目前这样的开源环境,小王不得不做出这么一个艰难的决定。本次开发的“天山物联网焊台”仅开放硬件设计和程序固件,不开放源代码。此外,本焊台实行注册制,注册费用仅用来维持接入物联网平台以及调用各API的接口费用,但小王在此郑重承诺:

小王设计的
DIY产品均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一初心始终不变。对于8266而言,小王也是第一次接触,因此设计中难免有各种问题出现。反映到使用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各种BUG,望多多包涵。废话不多说,下面进入正题。由于在网页上编辑比较费劲,大部分内容均出自焊台的使用说明书,贴子也会附上说明书和原理图,固件可以进群下载,一起学习。

焊台主界面介绍

正常主界面
显示分为三行,第一行显示实时天气、气温,当前时间和WiFi连接状态;第二行显示当前温度、设定温度和焊咀编号(关于焊咀编号详见菜单介绍章节);第三行显示功率条并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PWM占空比。

待机界面
焊台在待机状态下,将会以待机温度进行加热,并循环显示两部分画面,分别是当前天气气温、日期时间、地理位置等信息,其中地理位置信息的获取调用的是IP138提供的收费API接口,准确度相对较高。但仍可能有部分同学显示不准,稍安勿躁,在未来升级版中小王将解决这一问题。天气的获取依赖于IP138提供的地理位置信息,所以如果地理位置不对,那天气也不对。这部分同学也大可不必灰心,总有对的信息。接下来第二部分将循环显示全国疫情数据,这部分数据来自丁香网,在此表示感谢。同时由丁香网对数据的准确性负责,小王只是数据的搬运工。

焊台菜单功能介绍

在介绍菜单前首先介绍编码器的使用,编码器操作分长按、短按、正转、反转四个动作(虽然小王已经写好了双击、按着正转和按着反转的接口,但目前还没找到对应的功能,欢迎大家积极建议)。进入菜单的方式为在焊台正常工作时长按编码器,之后将显示一级菜单界面,如图5-1(a)所示;随后旋转编码器选择想要进入的二级菜单,短按进入该二级菜单,如图5-1(b);再次旋转编码器,将光标移动至需要修改的具体参数上,短按编码器选中该内容,进入相应修改界面。以蜂鸣器音量为例,如图5-1(c)所示。

菜单的结构如图5-2所示,下面将详细介绍菜单中每个参数。

温度
最高温度设定:烙铁可以设置的最高温度,该选项值不能超过550℃,在温度超过400℃后精度降低,长期高温工作将降低焊咀寿命,请谨慎使用;待机温度设定:烙铁进入“待机模式”下的工作温度,该选项值不能超过“最高温度”的设定值(已在软件中进行了限制,下同);温度步进设定:用户在正常工作模式下旋转编码器调整设定温度时的温度步进值,以及在菜单中设定与温度相关的参数(如待机温度、最高温度等)时的温度步进值;

时间
待机时间设定:当烙铁手柄停止振动且编码器没有动作后开始计时,到时进入休眠模式,以“待机温度”进行工作,并显示天气与疫情信息。进入待机模式后,通过振动手柄或编码器动作可唤醒烙铁,重新以原先的设定温度进行加热。休眠时间设定:在进入待机模式后开始计时,到时进入休眠模式,烙铁停止加热,并关闭屏幕显示。待机模式下,只能由编码器动作唤醒烙铁。

参数
由于不同电源特性或不同焊咀对于PID参数的影响较大,因此可能需要用户手动调整PID参数以取得最好的控制效果。以下给出PID参数的介绍,以供参考。比例参数(kP)是烙铁加热的主要参数,过小会导致烙铁升温速度慢,过大会导致烙铁出现温度过冲现象;积分参数(kI)起到消除稳态误差的作用,过小会导致烙铁稳态误差不能完全消除,过大会导致实际温度在设定温度上下出现长周期的等幅度波动现象;微分参数(kD)用以抵消kP造成的温度过冲,但过大会降低系统响应速度,影响回温效果。调试时一般原则是先将kI、kD置零,寻找到一个合适的kP使得温度刚刚有略微过冲,然后引入kI消除稳态误差,最后加入kD以抵消过冲。

其它
焊咀选择:允许用户焊咀校准菜单中事先储存4支烙铁头的参数;蜂鸣器音量:编码器转动或按下时的音量设定,取值为0~9,设置为0将关闭蜂鸣器;编码器方向:不同厂家的编码器AB通道不一定相同,如编码器方向与习惯不符,单击确定即可修改方向。屏幕亮度调整:设置OLED亮度或LCD对比度,取值为0~9,数值越大亮度越高;恢复出厂设置:如需恢复出厂设置,单击确定,并退出菜单重新给烙铁上电。

校准
进入此菜单将校准在“其它”菜单“焊咀选择”界面中选中的焊咀。0~500℃: 单击选中100℃至500℃选项后,将按照对应的温度对烙铁加热,您可以通过手头的温度仪进行校准。在校准过程中,如实际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则调大AD值;如实际温度高于设定的温度,则调小AD值。0℃一般为默认值无需调整,但是受运放零偏的影响,如果在未接入手柄时主界面不显示横杠,则需要将0℃的值适当调大。在烙铁头校准时,切记数据必须严格从小到大递增,否则将出现问题。例如,在校准前:100℃、AD=110;200℃、AD =270;300℃、AD = 380,当校准200℃时,温度不足200℃,需要将AD值从270增加,但其大小不能超过300°时的AD值380,如果从270调到380温度还不能达到200℃,那就说明300℃时的380这个值也偏小了,需先将300℃的380也增大。

网络
手动更新信息:在已经配网的情况下,可以手动更新天气时间等信息。设置更新方式:可以选择手动更新、开机更新、定时更新(10分钟一次)或始终连接。请注意,如非必要请不要选择始终更新,连接无线网络对8266芯片的AD干扰较大,烙铁温度波动将会较大。无线网络配置:烧录后初次上电或恢复出厂设置后需要录入路由器信息。

网友:
老乡又出新品了,顶起来!

网友:
个人觉得疫情功能可以去除,因为手机查看非常方便,而且这个有时效性。
如果能开放部分源码就更好了,方便大家个性化修改

网友:
大神流弊的不要不要啊

网友:
很好,如果家里冷了,就自动打开焊台的加热功能,提高室温,什么空调啊电暖器啊统统都去屎吧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精简版hex,只要纯净的烙铁功能,其它联网啊天气啊疫情新闻啥的都被精简的那种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精简版hex,只要纯净的烙铁功能,其它联网啊天气啊疫情新闻啥的都被精简的那种版本 ...

可以用前面发的STC版本的焊台,8266这个东西主要还是联网用的,这个焊台推出的目的一个是我个人学习8266芯片,再一个是大家娱乐,所以加入了别的一些功能。

网友:
花里花俏的没个鬼用

网友:
历经无数的时间,潜心研究此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精简版hex,只要纯净的烙铁功能,其它联网啊天气啊疫情新闻啥的都被精简的那种版本 ...

sHMIctrl真彩界面TFT白光T12焊台(已开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48

网友B:
开源最重要的就是要表明出处,,放hex 还不是一样被咸鱼那些人拿去卖 相比之下,开源更方便人人制作,至于赢利,看不过去就不要放了,要么自己卖

网友:
一个烙铁搞得这么花俏,其实616最性价比。

网友:
楼主,这焊台支持WIFI 无线供电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源最重要的就是要表明出处,,放hex 还不是一样被咸鱼那些人拿去卖 相比之下,开源更方便人人制作,至于 ...

需要进楼主群(收费),要注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进楼主群(收费),要注册码

收费只是为了开个QQ会员把群规模提高一下,不然500个人的规模满员了总要踢人才能让新人进来也不合适。多余的钱都给大家发红包了,呵呵

网友: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

但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年,我工作台上的电烙铁屏幕里,爆出来的触目惊心的新冠疫情数字。

网友:
马上改成手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费只是为了开个QQ会员把群规模提高一下,不然500个人的规模满员了总要踢人才能让新人进来也不合适。多 ...

群进过,因为质疑只能群管理骂人别人只能听着被某个吊毛管理踢了,对于管理的管理,该好好管理管理了~

网友:
最近也在学8266,开源的话可以从最简单的功能进行测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