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ENQAA开卡求助

楼主(2020-02-21):
256G固态原来是好的,想刷一下,结果悲剧了,原来的固件是Q0303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兄弟,还是不行。帮我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

cache program打钩后重新开卡。如果还不行就试试取消sync mode再开卡。

网友A:
怎么个悲剧法?不说清楚人家只能看着你享受悲剧。

网友B:
2246最好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悲剧法?不说清楚人家只能看着你享受悲剧。

本身是好的,就想刷一下,结果不认盘了,还找不到合适的工具了。求2246EN Q0303B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最好开了

兄弟,求2246EN Q3030B的开卡工具。

楼主:
求2246EN G AA Q3030B的开卡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2246EN G AA Q3030B的开卡工具

Q3030B版本没有外泄,SM2246AB_MPR0823A支持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CQF3R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030B版本没有外泄,SM2246AB_MPR0823A支持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CQF3R开卡。

试过了,兄弟,还是不行。帮我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

开卡报错信息

开卡报错信息

开卡工具设置

开卡工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che program打钩后重新开卡。如果还不行就试试取消sync mode再开卡。

兄弟,按照您说的方法,还是不行?还有没有其它方法?谢谢!

开卡设置

开卡设置

在这个界面很久然后失败

在这个界面很久然后失败

开卡失败

开卡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按照您说的方法,还是不行?还有没有其它方法?谢谢!

我的也是一样    卡verify isp  很久  然后失败    128 单颗粒   一样型号

网友(2020-12-08):
我也是卡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颗粒是K9PHGY8S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