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学着割了一个TP4056A充电模块 充电电流1.2A,截止电压4.17V

楼主(2020-02-22):
这些年一直在用4056模块,并且最近一直在玩6V太阳能板子做太阳能灯,今天学着自己用美工刀割了一个,太费劲了。弄了仨,废了一个,充电电流1.2A,截止电压4.17V或者以上(之前用开路5V+太阳能电池板测试截止电压只能在4.09V~4.14,昨晚用可调电源5V电压测试,能到4.17V以上,用6V太阳能板接4056充电,截止电压多数在4.1V左右,不过我的电池都是好几年前的手机电池,没有新电池测试,输入电压对截止电压精度影响很大,大家有条件的可以多测试下),带充电和充满指示灯,裸奔情况下,用手摸着稍微发热,密封情况下使用直接背面贴个散热片估计就行了。(菜鸟一枚,老鸟勿笑)

网上很多朋友都说4056发热太大,导致充电电流太低了,我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估计是电池电快充满的时候涓流充的比较慢,如果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800~1000毫安的充电流,玩过一种上面只写了4056,这种充电电流最高只能500+毫安,4056e和4056a一直用的都很好。后面索性买了4056a芯片替换上去,比那个4056好用太多了。

另外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ss8050(1.5A),提高电流的方法,把输出端电路中串联的102电阻,换成22欧的,ss8050的导通电流可达1A以上,如果不改的话,输出电流基本上都在500毫安以内,改了之后两个3.7V COB灯条并联亮度超过5W LED灯泡,很亮了。
折腾太阳能灯也有段时间了,买的那些便宜的成品灯,太阳能板太小,连续阴雨天没办法用,并且延时太短了,适合当路灯用,不适合放在洗手池或者厕所用,另外SR501模块参数写的是4.5V-20V工作电压,实际测试3.2V以上的电压都可以正常工作,并且无需更改上面的7133稳压芯片,只是这个模块故障率还是很高的,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有的模块不停的自动触发,玩这个模块需要有点功底。
带感应的确实很省电,一个1000+容量的电池,带一个3W的COB灯条做路灯在不充电的情况下都可以用两个晚上(家里六口人+两条狗,狗狗进入感应区域也会触发,每天晚上触发次数还是很多的,每次30~40秒。)

参考配置(以河南南阳地区为例,光照时间在8个小时,就算是前段时间连续阴雨十几天也没出现没电的情况):
感应款:SR501模块+一个最低6V3W的光伏板+2000毫安以内的锂电池+4056E/A充电模块+3W COB灯条(再高就是浪费,我做了一个用两个2000+并联的电池,每天中午还不到电池就充满了,用了一个大概5W的6V板子)
常亮款(我放在厕所):一个最低6V3W的光伏板+1250毫安以内的苹果5的锂电池(已经好多年了,电池的生产日期是2014年)+4056E模块+光控模块+3W COB灯条(实际使用功率我控制在300毫安左右),晴天可以亮到凌晨两点左右(高亮时间大概有4个小时),阴天11点左右(高亮时间大概2~3小时)。

两个3500毫安的聚合物电池已经鼓的都成圆的了,测试0电压,被我扎孔放气后用胶带粘起来并联,第一次用可调电源大电流充电,接8个5054贴片LED灯,负载电压直接从4V掉到3.5V,本来想着已经废了,后面用4056模块控制在400左右毫安的充电电流慢充了两次,现在负载电压在3.9V左右,可以正常使用了,实际电量还有多少没仪器测试,做照明用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本来就很烫,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假设从3.3V几乎耗尽来充电,现在充电器输出基本都是5.15V以上了,那么压差就是1.8V以上,电流1A的条件下就是1.8W功耗。根据热阻来看,假如是65°C/W非常好的散热条件,结果就是温升高达117°C,环境温度假设为25°C,结温就高达142°C,足够触发过流保护了。
所以热不热随便试试不算,计算最靠谱。
实际在应用时,我确实看见因为过热电流下跌的情况,所以如果对效率有要求,或者PCB没有办法提供足够散热能力并且需要大电流快充的情况下,开关式充电器是最佳选择,并且输出电流更高。比如说ETA6003,跟TP4056差不多的外围元件,性能吊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很烫,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假设从3.3V几乎耗尽来充电,现在充电器输出基本都是5.15V以上了,那么压差 ...

可是ETA6003很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ETA6003很贵啊

2RMB左右算不上贵,你应该看看Ti或者ADI的方案,动不动就是5RMB,10多RMB更是常见。
而且这东西又不是食品,随便一口一下子没了,需求又大,你能用几片?买个2-3片成本又不算高。

网友C:
可以把芯片反过来焊,然后在芯片散热那个地方焊接铜片就可以增强散热了。4056过热的话,会降低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很烫,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假设从3.3V几乎耗尽来充电,现在充电器输出基本都是5.15V以上了,那么压差 ...

ETA6003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呢。老铁  我主要接6V太阳能板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RMB左右算不上贵,你应该看看Ti或者ADI的方案,动不动就是5RMB,10多RMB更是常见。
而且这东西又不是食 ...

买的还有很多,这纯粹是为了学习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芯片反过来焊,然后在芯片散热那个地方焊接铜片就可以增强散热了。4056过热的话,会降低电流 ...

昨晚充了一个8000毫安的锂电池,裸奔温度没那么高呀。。   摸着不烫手的。。。  可能是晚上温度低的缘故。

网友D:
刚开始电流很大,充几分钟就烫手了,手都放不住,还是要加散热片的,尤其是芯片底部热焊盘要布足够的过孔导热

网友:
手上一把MCP73861-I 不知道怎么用。 太小了   4x4x0.9mm QFN

网友E:
你的那个4056模块应该是前几年的吧,现在出的基本不会用1206了,r400也省了,空载电压也在4.2v左右了。以前的4056空载是4.3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电流很大,充几分钟就烫手了,手都放不住,还是要加散热片的,尤其是芯片底部热焊盘要布足够的过孔导 ...

如果一直用手捏住4056芯片肯定会发烫的,手挡住,散热不了了。我测试很多次了,只有电池电压充到一定程度,电量才会慢慢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那个4056模块应该是前几年的吧,现在出的基本不会用1206了,r400也省了,空载电压也在4.2v左右了。以前 ...

你看的很仔细,确实是几年前买了很多,都快用完了,只有两片了。 后买的4056模块带保护的确实么有R400电阻,不带保护的都还有的。不带R400电阻5V电压输入没影响,5.4V以上输入电压充电电流就限制的很低了。

网友F: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6v太阳能电池直接接4056可以用吗?会不会有反向电流?还需要串二极管吗?最后记得听说4056在太阳能电池电压缓慢升高的时候充电功能是不会开启的,有这回事儿吗?一直都想弄一个太阳能充锂电池玩…被这几个问题搞的有点犯怵…现在是太阳能电池串一个二极管直接经锂电池保护板对锂电池充电,蛋疼的是一旦充满了电池就会保护关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6v太阳能电池直接接4056可以用吗?会不会有反向电流?还需要串二极管吗?最后记得听说40 ...

6V板子可以直接用4056模块充电,并且如果不是多个太阳能板并联,不需要接二极管,4056模块本身就带防止倒流的,4056的极限电压是9V。9V以内随便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6v太阳能电池直接接4056可以用吗?会不会有反向电流?还需要串二极管吗?最后记得听说40 ...

另外,6V的太阳能板子,空载电压7V+,负载电压,连6V都不到,你可以看我这个测试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很烫,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假设从3.3V几乎耗尽来充电,现在充电器输出基本都是5.15V以上了,那么压差 ...

以前都是晚上折腾,没太留意这个,今天中午又测试了,确实温度很高。。。 然后电流从700+掉到400+。。。

网友G(2020-05-23):
请问4056的成品充电板,截至电压4.3v是4056a芯片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4056的成品充电板,截至电压4.3v是4056a芯片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据说充电截止电源,是芯片控制的。所以应该是芯片问题。现在市面上大多数都是山寨的芯片。

网友:
楼主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太阳能板接4056,然后给锂电充电。 4056默认最大电流是1A,通过板上的电阻,可以调整充电电流。

假设阳光好的时候,太阳板输出6V 500MA,这个时候4056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