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桌面音响做个插线板(带电流表)

楼主(2020-02-22):
这是以前做的了,最近整理硬盘时发现原始照片,应该没发表过。

我的设备放在电脑桌旁的书架上,有CD机、解码器、耳放、功放,没有合适的插线板,就用手头上的零件整一个。

有些老烧说滤波器对功放的效果有影响,不好,但我觉得功率不大的情况下,就算有影响也听不出来。

没有黑色的板子,只好用白色的,做好再喷漆

开好安装孔

在安装背板的螺丝孔处埋铜螺母,开一个比螺母略小的孔,用烙铁把螺母一压就可以了

喷上黑漆

安装插座、开关,音响系统由于要避免共地问题,所以基本都是两插,用美标插座是因为它紧凑而且与两插通用

内部接线

合上后盖

电压电流表也装好了

装到书架的角上

使用中,电流表的量程太大,电流小就看不出来了

打完收工!

网友A:
漂亮!壳子怎么来得,打印的?

网友:
材料不符合安规要求,要做一个温度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壳子怎么来得,打印的?

材料是类似ABS板的塑料板,在楼下捡的。
用以前做的小台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59088)裁的,胶水用绿瓶的田宫溜缝胶。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看了你做的小台锯,也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