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怀旧十年—酷派N92手机拆解

楼主(2020-02-22):
当年作为第一批小白鼠,迫不及待高价入手的,图的就是移动/电信双网双待功能,那个年代双网双待还是有点稀罕。

手机背面,320万的摄像头,带自拍镜。

机身右侧。

Micro SD插槽,支持4G内存扩展。

机身左侧。

机身底部。

机身顶部。

Mini USB的数据/充电接口。

3.2寸的电阻屏,Windows CE的开机画面,在这台手机用了一年后,就转投HTC的神机HD2的怀抱了。

电信天翼图标,心烦的提示音。

酷派特有的首字母联系人快速搜索功能,这个功能放在今天我依然很喜欢。

应用界面图标。

很“微软”的界面。

一去不返的MSN,只留下回味。

开卷有益阅读软件,用过的人一定不少。

很“电脑”的文件窗口。

CE和6.X系统特有的控制面板。

系统属性里看到的硬件配置。飞思卡尔的i.MX31L处理器,采用90纳米制程,基于ARM11构架的36JF-S内核,主频532MHz,拥有128KB的L2缓存,这些指标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
256M的RAM内存。

可拆卸的电池后盖,当时的主流设计,左侧是手写笔收纳仓。

取出笔和电池,电池是比亚迪的。

后盖,上面有Windos CE的系列号。

抠开后置摄像头的护盖,底下还藏有两颗螺丝。

取掉该取的螺丝就可以扣开后盖,这个手机拆解很容易。

主板背面一览,双卡双待的SIM插槽、Micro SD插槽占据了很大的空间,这样的设计,放在现在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背盖,左侧的小板上蚀刻了WAPI天线,没错!是WAPI不是WIFI,被遗弃的中国无线局域网标准(兼容WIFI)。

另一侧嵌有麦克风。

麦克风细节。

拔掉上侧的主板—显示屏排线。

拔掉摄像头排线。

分离主板和前壳,前壳上的大面积金属盖其实是主板正面的芯片屏蔽罩,这么大面积的厚实金属屏蔽罩现在看来仍然不可思议,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依旧是不惜成本的做法。

主板背面全貌。

主板正面全貌。

主要的芯片周围全采用了防水胶。

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一点,芯片的四周全填了黑色的防水胶,为了提高主板的可靠性真是不惜成本,在当时采用这种工艺的手机厂商屈指可数。

网友:
酷派手机,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A:
楼上的别这么说,PPC时代酷派还是有两把刷子的,飞思卡尔ARM11的i.MX31也够用

网友:
近几十年科技发展真的是太快了!不敢想象百八十年后的样子!

网友:
我的第一个智能手机就是wince系统,至今还能用,偶尔找出来充个电,开个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别这么说,PPC时代酷派还是有两把刷子的,飞思卡尔ARM11的i.MX31也够用

主要是酷派没自己的技术,抄板子,坏了自己工程师都不知道什么坏了,任意故障,先刷机,刷完不行直接换主板

网友B:
文件管理看到一个乱码我有个酷派f69,当年也是经常有这样火星文乱码文件,插个2g内存卡,里面经常无缘无故出来几十g的乱码文件

网友:
这个主板上好多ram,为什么呢?

网友:
第一部安卓手机是me525

网友:
老东西了,在那个时期,买到也是挺自豪的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管理看到一个乱码我有个酷派f69,当年也是经常有这样火星文乱码文件,插个2g内存卡,里面经常无缘 ...

类似的问题在诺基亚6120C也遇到过不少,很可能坏块,先尝试修复逻辑坏块,实在不行屏蔽掉物理坏块。现在的手机连存储不可更换,无法完全检测坏块。

网友:
还能开机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