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UV镜差异能有多大

楼主(2020-02-22):
看图片吧,UV镜差异能有多大
不用uv

nisi近两年有点火的滤镜品牌

宾得uv,老货

网友A:
这样拍看不出的,要再日光下拍,UV好不好就看出来了,特别树叶或者部分光暗菱角位的紫边,UV也就几百一块说白了能多一点光通量与小一点色散已经是超值,我用c&c

网友B:
再好的uv也是有损画质,他的作用如今就是保护镜头前镜。

网友C:
用好一点的UV镜测试一下,例如国货精品:凤凰 EX II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好的uv也是有损画质,他的作用如今就是保护镜头前镜。

这个同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好一点的UV镜测试一下,例如国货精品:凤凰 EX II 。

识货之人!
凤凰滤镜是好东西!
不是发烧友,但工作上经常用凤凰滤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识货之人!
凤凰滤镜是好东西!
不是发烧友,但工作上经常用凤凰滤镜

同样的价格,买保谷、肯高真的不如买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拍看不出的,要再日光下拍,UV好不好就看出来了,特别树叶或者部分光暗菱角位的紫边,UV也就几百一块说 ...

uv对色散影响都很小,即便是几十元的垃圾货也一样。
紫边是轴向色差造成的,与滤镜无关,是镜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好一点的UV镜测试一下,例如国货精品:凤凰 EX II 。

uv这种东西只要是大点牌子都过得去,差别并不明显,拍摄的机器镜头滤镜都是朋友的我没这么小口径的滤镜。只有那个老宾得是我多年的个人收藏。看来朋友并未看懂我的测试,对强光源离轴拍摄,即便上了B+W, Kenko Zeta仍然会有如nisi一样的鬼影

楼主:
从前面的帖子看起来不少人不知道鬼影产生的原因,因而没看懂我发此贴的目的。
离轴强光源的鬼影是传感器和滤镜间的反射造成的。

网友:
肯高的也不错、
但要买到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uv对色散影响都很小,即便是几十元的垃圾货也一样。
紫边是轴向色差造成的,与滤镜无关,是镜头不行 ...

所以想法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任何镜片都会有光衰减,10几万几万的镜头都一样,更何况一个UV
第二紫边色散最主要问题是镜头这个没错,但是当然是同一个镜头用UV跟不用UV的区别啦,鬼影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很普通的物理现象,UV的涂层也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生,鬼影也不是每张照片都会出现,更多是特定场景。
第三得看自己追求,整套机器几万10万楼下算是入门,在乎几百一个的UV?当出去照片的时候这种外部因素影响了出片,后期去P?而入门就玩玩的话,说直白了还在乎UV?10元八块的保护一下镜头不就好了?

第四UV都分3、6、9等、涂层也分3、6、9等,看自己钱包做事啦,

我们拍夜景都不装UV,外拍很多时候都拆UV,买是买了但几乎不用,刚开始想着保护镜头,买高质素UV减低出图影响力,时间久了都懒得装,还要拆麻烦,都当当垃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想法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任何镜片都会有光衰减,10几万几万的镜头都一样,更何况一个U ...

想法不是问题,银子才是问题。
径像色差小于1个像素就基本可以接受。同样的uv用在超广角对色差影响大于长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拍看不出的,要再日光下拍,UV好不好就看出来了,特别树叶或者部分光暗菱角位的紫边,UV也就几百一块说 ...

C&C没有用过,品质怎么样?
以前用过B+W KSM CPL和Kenko Zeta CPL,对比下来zeta比凯氏还略胜一筹,但还都不如手上的方片Tiffen Ultra CPL,无奈方片用起来麻烦尤其是天芬的cpl不仅超厚还无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价格,买保谷、肯高真的不如买凤凰。

给你推荐个便宜好用的吧,海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法不是问题,银子才是问题。
径像色差小于1个像素就基本可以接受。同样的uv用在超广角对色差影响大于长 ...

金钱已经局限了想法,我说的很实在D800E我现在都是当垃圾用,还是第2批次的,快门有掉渣问题,现在拍了2w张掉渣小了,

5D2就出了,现在很小心思去拍了,以前是因为泡妹子,现在大部分时间精力放在改车玩车上面,没那么多时间慢慢泡妹子了,现在都是朋友介绍的多,B+w以前渣能买很多个了,灭门后都直接送人了,c&C在我用下来跟B+W不分上下为什么我喜欢用他是因为小众小假货,

以后再玩也会偏向全画幅微单+放大头或者老镜头,大砖头单反太重了,每次都背的腰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钱已经局限了想法,我说的很实在D800E我现在都是当垃圾用,还是第2批次的,快门有掉渣问题,现在拍了2w ...

刚查了下感觉c&c有点山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感觉c&c有点山寨。

看个人喜好咯,京东有自营旗舰店,中国只有一个代理,德国进口,网上也很多评测这个自行百度了,至于感觉山寨不山寨就是看个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感觉c&c有点山寨。

具体介绍:

一、品牌介绍:
C&C光学滤镜,是Century Cre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公司研发和生产的高科技新一代摄影相机配件,它选用全球最大的德国SCHTT(肖特)公司出产的光学精密仪器玻璃.经过国际一流的滤镜设计师精心打造,在产品外观、适用、性能等多方面进行了科学处理和提升,成为国际滤镜销售市场的高品质、多功能、时尚化的象征。
数码产品的普及,相机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相机配件在中低端市场的竞争已经呈现白热化,而在高端市场的竞争由于产品的高品质、高端设计品牌实力的综合因素,在国内外仍存在相当大的竞争优势。公司根据行业现状和市场分析,将新的、核心的竞争优势定位在产品创造和品牌创新两个方面,创造优异品质,创新品牌价值,coin & creation (century creation),故品牌命名为“C&C”,定位为:“创造卓越品质,创新品牌价值”。
公司将秉承“创新、艺术、卓越、品质”的营销理念,着眼于国际市场,做大做强分销,并由实体公司拓展到电子商务营销,以国际化大品牌的震撼力,在网络营销领域掀起新的滤镜销售冲击波。

二、产品特点:
1、C&C  TECHNOLOGY  AND  PROCESS
                ——C&C 生产工艺与技术
C&C采用尖端的电脑数控制造仪器结合现今顶尖的光学加工技术,确保了每一款C&C产品都能达到极高的品质与极为精密的加工水准。C&C 的每一片镜片在玻璃与镜圈装配前都必须严格的在一种无菌、无尘的环境下进行表面接触吸附测试,保证C&C每一款产品表面完美的平整度。

2、GERMAN  SCHOTT  GLASS
                ——肖特玻璃
肖特玻璃是德国肖特集团以精湛制造的超白冕牌平板玻璃。由于具备日晒高稳定性、出色的抛光表面以及高透光率等卓越特性,肖特玻璃广泛应用于高密度光学读取头、数码投影议镀膜监控玻璃、触摸屏等领域。

3、NOTCH-FREE  REVOLVING  FIXATION  ASSEMBLING
——无凹口压环后入式装配技术
C&C采用高精度接环加工工艺——无凹口压环后入式装配技术。相比传统弹簧式技术和凹口装备式技术都存在镜片易松动,压环易脱落等现象,C&C最新的装配技术彻底解决了传统装备技术上的缺陷,使镜片平整度更完美,牢固度更佳,并且杜绝了在拍摄中镜片弹出等现象,使用更稳定,更值得信赖。

无凹口压环后入式装配         凹口后入式装配      压环装配
4、ANTI  REFLECTIVE  MULTI  COATING  PROCESS
¬¬                                    ——超多层抗反光镀膜技术
C&C 采用双面各8层高硬度反折射镀膜技术,并经过C&C专业防水、防尘、防污、防刮处理和测试,在保证高稳定性的同时,使C&C每一款镜片都能更轻薄,更平整,更耐用。

5、DIAMOND-TEXTURE  EDGE  FINISHING  PROCESS
——独创钻石纹压花技术
C&C根据人体工学,独创出市场上唯一的钻石纹压花技术。这种技术通过人体手纹和感官测试,可以达到耐磨、防滑、手感舒适的效果。不同于竖纹压花和无压花工艺,钻石纹压花技术很大程度上增强镜圈表面在使用中的摩擦舒适感,而且长期使用不变形、不褪色,使每款C&C产品都更加持久耐用。

            钻石纹压花                       传统竖纹压花
6、TWO-STEP  ANODIZING  PROCESS
——二次阳极氧化技术
C&C 采用特有的二次阳极氧化技术,确保产品品质的同时,提升了产品的美观性和增强了其坚韧度和耐用性。

三、产品介绍:
1、EX UV DIGITAL

2、EX MRC UV DIGETAL

3、EX C-PL DIGIT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介绍:

一、品牌介绍:

没听说德国有这么个著名的光学厂家或滤镜厂家,b+w是施耐德的,zeiss和罗敦司得都有自己滤镜。还有个不错的专业滤镜是heliopan。施耐德下面倒是有个century,只是专做摄影机附加镜,不做滤镜。
说到肖特玻璃这个不出意外用的应该是b270,最普通的光学玻璃,现在是在中国代工。国产滤镜基本都用这款算是傍大款。
一个普通的滚花工艺也能忽悠的高大上,很让人怀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