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全网首拆!MOPS AVEGANT AG101便携VR头戴显示器

楼主(2020-02-22):
几年前京东做活动,这个号称随身VR(VR眼镜)的联络头显特价8xx,就买了一个,一直吃灰没有怎么用过。正巧赶上了疫情不能出门,手痒了,也就有了今天这个全网首拆,转载请标明出处!结构太复杂了,无损拆解几乎不可能!

如下是包装盒美图,详细的外观和评测,百度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主要性能指标:
两块投射式视网膜显示器 也就是DLP方式
物理分辨率1280*720 *双眼
支持普通720P和 720P左右格式3D视频

下面开始上图了:

楼主:
头带显示器主体

可以调节左右瞳距/镜头焦距/鼻梁高度

去掉耳罩的样子

声音单元腔体

电池排线,线挺粗的

拆下两个单元

电池信息
3.8V 7.83瓦时 官方表示4小时续航,实际没测试过.
电池生产时间2016年4月

接口小板和信号线
电源IC BQ24295 TI家的
另外就是HDMI信号线和对应的供电了

next

楼主:
拆下两侧双料注塑的保护套

拆下伸缩滑轨的保护罩

保护罩拆完的样子

***下面就是不能无损拆解的部分了!!!***

黑色外壳和这个镜头外壳卡的太死了,暴力掰下来的.
看了结构,也确实不可能无损,很多倒钩.
好在最后装回去了,还能用. 哈哈哈哈

镜头遮光罩

内核主体

TI家低功耗蓝牙芯片CC2564MODN

蓝牙芯片小板的背面
TI家DK-TM4C129X 连接器芯片

信号板上有个ITE IT680芯片, 没查到资料

拆下信号处理板
两颗DLP单元漏出来了
DLP3010 DLP3433方案 TI家全家桶还有winboot的FLASH芯片W25Q32

根据这个芯片所表示的, 这个DLP内核 确实有1280*720的物理分辨率.
和720P微型投影仪一样的芯片
是不是就可以当投影仪用了呢??

next

楼主:
做了一件尝试性的事情,哈哈哈,用这个内核关灯投影到白纸盒上
确实可以当投影机用,就看有没有大神可以改造了
这相当于两台720P的DLP微型投影机,把光源做大功率一点就够了,哈哈

官方宣传佩戴效果图(来源互联网)

总结一下:8xx的价格在2年前买这么一个支持3D模式的双720P头戴显示器,还是非常超值的.
哪怕放在现在来买,这个东西也不会便宜.当初原价近5000元.
就看有没有大神能改造成微型投影机了,DLP单元是个不错的单元,

网友A:
沉浸式体验如何,显示效果清晰吗

网友B:
感谢分享,有机会帮楼主擦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有机会帮楼主擦键盘

哈哈哈,键盘有点low了。应该洗干净再拍照的

网友C:
做工还不错啦,话说不会掉下来吗?
好像图片这样的带有头部拱桥更合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不错啦,话说不会掉下来吗?
好像图片这样的带有头部拱桥更合理一些? ...

就是这个呀,那个支撑没装,因为外观评测太多了,拆解倒是没有人发。

网友D:
修改一下:PCB像是国内产品。同一块PCB板上的元件标号不统一,譬如C1, 后面的又是按功能分的C439;不同板子上的元件标号重复(譬如多块PCB上都有R1),不知道厂家是怎么管控物料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改一下:PCB像是国内产品。同一块PCB板上的元件标号不统一,譬如C1, 后面的又是按功能分的C439;不同板子 ...

确实是国内代工,但是实打实的进口货。可能画板子的小哥图方便呢,哈哈哈。

网友E:
哎,已经拆成这样了,就不能再找两个旧手机,拆两个震动器放在左右耳罩里呀,白瞎了这次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已经拆成这样了,就不能再找两个旧手机,拆两个震动器放在左右耳罩里呀,白瞎了这次拆了。 ...

振动器用什么方式联动驱动呢?和耳机线并联吗?耳机单元的电流太小了,带振动器可能没什么反应,而且这个耳机单元很好拆,要加随时可以加。但是没什么必要呀,准备把这个挂到积分商城,卖成MB。让有缘人去改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浸式体验如何,显示效果清晰吗

这个不是沉浸式,大概就是3米距离看85寸电视那样,清晰度非常棒,1280*720点对点显示的。你就当他是个显示器来理解就行了

网友F:
相比这VR头显,我对LZ家电脑更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比这VR头显,我对LZ家电脑更感兴趣

哈哈哈哈,眼真尖。要拆电脑还是秀配置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眼真尖。要拆电脑还是秀配置呀

都是成年人了,两个小小的要求希望都能满足下(其实不用拆,打开侧板大概秀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成年人了,两个小小的要求希望都能满足下(其实不用拆,打开侧板大概秀一下就可以) ...

机箱全透明的,应该就不用秀了吧。
配置如下:
CPU AMD Ryzen7 3700X
内存 玖合 DDR4 3200 C18 32G
主板 微星 B450M MORTAR MAX
硬盘 三星 PM981A M.2 NVMe 1TB
显卡 微星 RX VEGA64 AIR BOOST 8G OC
机箱 爱国者 M2白色 风扇 航嘉 GX122
电源 美商艾湃 AG850m 全模组

网友:
哈哈 这玩意我也买了个  和他一起  偶尔还在用  好处就是不用遮脸比vr眼镜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箱全透明的,应该就不用秀了吧。
配置如下:
CPU AMD Ryzen7 3700X

他可能是更想打劫你的机器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