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事特ups电源波形问题请教

楼主(2020-02-22):
最近没事拆了个易事特500VA用在电脑上的不间断电源,好像10年前的东西,松下小电瓶早已经没电,通过稳压电源12v接上,用高压差分看一下波形,发现波形是这么乱,正常吗?

网友:
正常呀~凑合用就行了

楼主:
查了以下,小功率的都是这样的波形,只有5千瓦以上的是正弦波

网友:
就是修正波啦,适合开关电源用,电机不适合,会嗡嗡嗡,还会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以下,小功率的都是这样的波形,只有5千瓦以上的是正弦波

能改成大功率吗  我也有个山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