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一根拾得的联发LED照明灯管

楼主(2020-02-22):
『X折腾』拆一根拾得的联发LED照明灯管

宿舍垃圾分类边上拾得。。。

灯管黑了一圈,看来是短路了

铭牌

只能破坏性拆解

到室外,玻璃全敲碎

两个头,驱动藏在其中一个头里

灯管灼烧断了,看来没有保护装置?

清理干净玻璃渣

驱动

另外残留的部分灯板

很简单的驱动装置。。

讲真,用灯管还不如用吸顶灯。。

网友:
切掉烧焦的,再接回去,只要驱动没坏还是能亮的,现在灯管都用在办公室等场所,家用的很少了

网友:
万恶的玻纤板

网友:
电路设计的问题,高压铜箔线距离太近。

网友:
如果是铝基板该多好

网友:
烧得这么严重,驱动估计也坏了吧

网友:
厉害了!是真的烧了。

网友:
看来日光灯管的玻璃生产线很常见,虽然没有气体问题,但是有玻璃易碎刺手的问题。

网友:
看这样,估计驱动也挂了,楼主你试一下

网友:
以前只知道香港有个维修佬,他不但会修电子产品,还会做焊锡焊膏等焊接工具和用品。数码之家也有好多维修佬。。。。。。。

网友:
玻璃管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也是玻璃的,竟然烧断了。

网友:
玻璃管的灯管偶也撸过,但家里没地用

网友(2024-10-16):
生产的就不是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