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做了启动盘,无法再还原了,如何办

楼主(2020-02-22):
好几优盘,做了启动后,使用了一段时间,不能启动了,再想还原,或者重新再做启动盘,无法实现了,如何办?

网友:
不是量产的格式化就行

网友:
最简单就是删除所有分区,不行再量产鸭

网友:
找到工具,里面有恢复。

网友:
有的要删除分区再重新格的

网友:
diskgenius  删除分区,重新格式化

网友A:
用你做启动盘的软件还原容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做启动盘的软件还原容量就行了

一键就做做启动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