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Wide-Link GL2000专用型拨号器拆解

楼主(2020-02-22):
找东西发现的,早先朋友给的,GL2000专用型拨号器(IP PHONE AUTODIALER),就是IP电话自动拨号器(英文名称直译),设备预制IP电话接入号,拨打IP电话时,直拨要呼叫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设备会自动在电话号码前加IP接入号,再拨出,可以节省拨号时间。当时IP电话相对通话资费要低一些。一直没用过,现在也用不到了。拆开看看,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GL2000专用型拨号器(IP PHONE AUTODIALER),早先朋友给的,一直没用过。

HT48R06A-1
八位高性能精简指令集单片机。专门为多输入/输出的产品而设计的。这些器件适用于遥控、电扇、电灯控制、洗衣机控制、电子秤、玩具及各种各样次级系统控制。

HT9170B
双音频DTMF接收器。综合了数字解码器和多带滤波器功能的双音频DTMF接收器,HT9170B可工作在下电模式和抑制模式。HT9170B是用数字化计算方法来识别的,把16倍的DTMF音频解码,并转化为4位代码输出。高精度的转换电容滤波器把音频DTMF信号分离为: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自带拨号音频阻波电路,可省略前置滤波器所需的阻波电路。

附:

网友A:
这东西里面居然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里面居然这么复杂,

其实就是在欲拨号码前,加个IP字冠,这个是铁通的,加的068字冠。

网友B:
现在在街上根本找不到公用电话了

网友C:
68字节RAM。估计连C编译器都不支持,只能直接上汇编,前辈们工作条件很是艰苦啊

网友:
ADSL时代的产物

网友:
看到这些五色环电阻,就我就流口水。。。。。。

网友D:
手滑,误触了附件链接,35M币没了,连个确认按钮都没。。。。。唉

网友:
记得偶曾经也拆了一个

网友:
类似的我好像拆过几个都当料板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在街上根本找不到公用电话了

一个时代的产物,不知道这种产品当时能盈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滑,误触了附件链接,35M币没了,连个确认按钮都没。。。。。唉

附件下载设置有些过于简单了,应该加上确认功能,以前误点过自己的附件被扣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8字节RAM。估计连C编译器都不支持,只能直接上汇编,前辈们工作条件很是艰苦啊 ...

68字节的RAM已经好多了。51单片机也不是128字节的RAM么。

网友:
这个跟adsl没啥关系,固定电话时代打长途用的,免拨17951之类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68字节的RAM已经好多了。51单片机也不是128字节的RAM么。

也是。。。。现在写程序写的有时64K都不太够用了,猛然看你到64B有点想小它了。

网友:
当年这个还是蛮好用的,可惜手机、光纤出来就没用了。

网友:
里面的阻容元件还可以利用,老元件比现在的实在。

网友:
是的,就是这个原理,2002年前后我也在用这种的,比直接用电信的省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