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欠,24上了220,挂了一个西门子Siemens LOGO! 24RC

楼主(2020-02-22):
忘记了,直接上了220,无明显短路点,整流桥炸了,后面的电路也短路,无能力维修,150大洋没了。德国原装货。

网友A:
这玩意里面有程序吗?有一些类似plc那样的,硬件不贵,软件天价

网友:
如果没伤到CPU应该能修。

网友:
好东西,按理说电源部分应该有防护,可以考虑修一修,不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不求赠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里面有程序吗?有一些类似plc那样的,硬件不贵,软件天价

这就是PLC

网友:
依我看可以沿着24v供电口一路往下拆,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需要软件吧,直接可以在PLC上编程的

网友:
可惜了,拆固态电容放配件

网友:
路灯用这个东西控的,当个时钟控制器,当然现在有网络模块,可以无线手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需要软件吧,直接可以在PLC上编程的

有软件,但带屏的可以在上面直接用与或非写程序

网友C:
我也想玩PLC 请问下 编程简单么 可以图形化编程不

网友:
可惜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玩PLC 请问下 编程简单么 可以图形化编程不

梯形图算"图形化"不

网友:
这玩意现在主要应用在什么场合,感觉高不成低不就的,要是当时设计时加个通信口,不说DP,哪怕modbus也比现在应用场合多啊

网友:
24上220,炸的啥都没了。

网友:
oba1也够本了,姥姥logo了,现在的新款oba8支持S7通信和modbus   tcp/ip方便多了,功能强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