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小的电子负载

楼主(2020-02-22):
立创制的PCB板,带5A电流没有问题。

网友A:
mos底下加过孔,背面开窗,散热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底下加过孔,背面开窗,散热效果更好

刚学会画图,有些还不会画,本来是用IRLR7843,发热太厉害了,才换的110N8F6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学会画图,有些还不会画,本来是用IRLR7843,发热太厉害了,才换的110N8F6 ...

请教下楼主,是用啥软件画图制版的?

网友:
电子负载是不是某宝上说的诱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