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什么天线放大器焊好后通电信号反尔变差了放不出电视

楼主(2020-02-22):
为什么放大器焊好后没用信号还差了,用的青华a40的电源盒接这放大器。那磁片电容2p跟3p的没有能随便装磁片电容吗?

网友:
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容易装的。需要调试。光看那些线圈就有点头大了。

网友A:
这些空心电感是套件的?还是自己绕的?

网友:
高频电磁波不太容易侍候。

网友:
空心电感的电感量不是固定的,除了砸数还受长度影响,这东西不是随便焊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
高频啊   电容引脚长短都有影响   电感的线长和匝数和股间的松紧影响更大

网友:
电感不规范 稀稀拉拉的

网友:
哪个空心电感要用示波器调,哪有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空心电感是套件的?还是自己绕的?

自己绕的

网友:
高频这东西

网友:
用专用的天线放大器集成块做吧,比如UPC1651

网友:
要玩这个东东,你需要一台200MHZ的示波器,一只信号发生器。如果没有示波器,起码需要一只高频毫伏表。从前级往后级慢慢调整LC谐振频率,这需要技术,也需要耐心。

网友:
调整线圈的电感量,需要用无磁性的塑料或者竹片调整线圈的间距,全部调整好了,要用高频石蜡把谐振槽路的电感和电容密封和固定好。

网友:
怎么调不知道,但看着里面都是圈圈就发晕,怎么有的圈间隙那么 大,有的就那么小。像温老大讲的那样

网友:
高频调谐超纲了。。。慢慢调吧,也许最终调完了之后还不如不加

网友:
我以前做过UPC1651的放大器感觉没啥效果你这个好复杂,在VHFUHF频段没点设备感觉很难调试成功,另外好像瓷片电容分高频瓷和低频瓷,CC型是高频CT型是低频。